求电路图----想做一台线性可调高压电源,用于胆机及胆调频机DIY

楼主(2021-05-23):
想做一台线性可调高压电源,用于胆机及胆调频机DIY,最好是稳压稳流可调,输出有保护,哪位坛友有比较好的电路,请给个电路图。

网友:
通常都是负载电流变化,而电压是基本恒定的,也就是稳压电路的功能,只有在特殊要求下需要电流恒定,此时电压是随着负载变化的也就是稳流电路的功能,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网友:
胆机及胆调频机对电源只要是线性电源即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要看输出电压范围和电流范围了,都是可以设计的。

网友:
我也自制了一台,两个96牛自制,两个6P13P+WY-1+6J4+6z4。原帖有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1&mobile=no

网友:
可以用电脑电源改一下就行,配个灯丝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A:
      这里150V是外稳压管(电压基准取样)6SJ7是取样放大管,2A3是电源调整管。该电路电压可调范围135V~180V,负载电流变化20%电压变化仅仅1V。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改变取样管,得到要求的可调电压范围。

网友:
我实际做过一台,至今仍在使用,电路图附后,V1端取消不用,只用V2端对地输出110v-250v可调电压,使用过程中,严禁次级短路,我曾经因不注意短路好几次,13005和推动的A42三极管烧掉好几个,30v的稳压管也极易烧毁,13005可以用13007直接代换;只要严格控制次级不短路,输出那是相当稳定的,而且纹波极小,做胆机供电时几乎无交流噪音,效果胜过变压器+全波整流+crc电路或CLC电路,给调频收音机供电也无问题,中波收音机不行,窜扰严重,做测试和一般高压输出用很好,最大电流150ma。

网友B:
这是我用普通电源外壳改造的高压电源,用的就是上述电路,变压器是初级220v,次级6.3v和250v两组的,6.3v直接输出,250v经过调压和稳压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有一台150V,1A的可调电源,想做一台电压高一点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用普通电源外壳改造的高压电源,用的就是上述电路,变压器是初级220v,次级6.3v和250v两组的,6.3v直 ...

电路不错,简洁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150V是外稳压管(电压基准取样)6SJ7是取样放大管,2A3是电源调整管。该电路电压可调范围135V~18 ...

谢版主电路图

网友:
前几年就做了,10~600V 分档连续可调

网友B:
如果你的150v;1a的电源是变压器输出的,完全可以采用倍压整流的方式获得300v支流,然后用我提供的电路调压改装,如果是开关电源就算了,没有办法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150v;1a的电源是变压器输出的,完全可以采用倍压整流的方式获得300v支流,然后用我提供的电路调压 ...

不错的思路,是线性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