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L298N发现振铃了,应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23):
如图,想用L298N输出互补带死区保护的PWM波,结果发现振铃了,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振铃频率肯定比你PWM波频率高,因此我建议输出端对地以及VCC上并联高频特性比较好的电容吸收掉。在保护二极管上各并联一个合适的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铃频率肯定比你PWM波频率高,因此我建议输出端对地以及VCC上并联高频特性比较好的电容吸收掉。在保护二极 ...

谢谢朋友回复,今天想用L298N驱动电机,程序里直接写的互补PWM波,弄好之后发现有振铃现象,害怕烧电机

网友:
接上负载电机和吸收电路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今天想用L298N驱动电机,程序里直接写的互补PWM波,弄好之后发现有振铃现象,害怕烧电机 ...

无负载当然容易振铃。

楼主:
刚才在四个保护二极管上并联103瓷片电容,振铃消失。
心血来潮接上模拟信号转PWM的电路板和LC滤波器做数字功放机,小音量还行,大音量声音沙哑,短接滤波电感音质恢复正常,但滤波电容对PWM几乎完全旁路,L298N发热巨大,看来L298N还真没办法做数字功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