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通用时钟收音机并向大侠寻求帮助

楼主(2021-05-24):
关键是110v的变压器被烧坏了,变压器输出有两组,一组是给时钟供电大概6~9V,一组是给收音机供电,但是有三根线,电路板标识是6  7  8  ,通过界限部分的电容可以得到这个电压应该在9~12V左右,但是是3根线,就不好分辨了,是不是有一根接地?有知道的大侠帮忙看看,另外也参照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他的是3W ,双6V,单9v输出,是不是跟我这个不一样?应该是双9v单6V才对呀?

楼主:
另外收音机的IC是T911BI-T23,百度没有查看到改资料

楼主:
这是变压器输出到收音机的三根线电压应该在12V左右,难道是双12V
/

网友A:
那变压器是双6伏,集成块实际是ULN2204,标的纯粹故弄玄虚

网友:
变压器输出3根线颜色不一样,一般2种电压的吧。另外看一下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耐压,也知道个大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变压器是双6伏,集成块实际是ULN2204,标的纯粹故弄玄虚

您好,您说的双6V是不是就是三根线供收音机使用的,另外供时钟的是不是9V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双6V是不是就是三根线供收音机使用的,另外供时钟的是不是9V的?

谢谢

双6伏没问题,时钟实际是LM8560,10伏供电,这收音机我有过,香港产的

网友B:
交流供电高低点没问题,看看直流是否有稳压。

网友C:
既然变压器烧了,那就拆开变压器数次级匝数,   就可以算出电压V 。

网友:
看整流电路工作形式,在根据集成电路工作电压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6伏没问题,时钟实际是LM8560,10伏供电,这收音机我有过,香港产的

谢谢,准备克一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变压器是双6伏,集成块实际是ULN2204,标的纯粹故弄玄虚

另,请问仁兄这个机器收音机接受效果怎么样?跟一般的德生有的比吗,比如德生的9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变压器烧了,那就拆开变压器数次级匝数,   就可以算出电压V 。

这个确实比较棘手,看了很多帖子,应该是双6V,单9V即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供电高低点没问题,看看直流是否有稳压。

没有拆到那个点,等有时间都拆开清理一下

等到变压器,总体给他打扫清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请问仁兄这个机器收音机接受效果怎么样?跟一般的德生有的比吗,比如德生的9700。

不如9700,收音效果和普及式收音机差不多,实际你把变压器初级剜掉,用0.07漆包线绕5600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9700,收音效果和普及式收音机差不多,实际你把变压器初级剜掉,用0.07漆包线绕5600圈即可

感谢

0.7的漆包线也不好找,另外自己绕感觉没有那么紧,变压器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供电高低点没问题,看看直流是否有稳压。

这样接线是否正确?请问,另外这个三极管6001 烫手,因为在接的过程不知道线序,胡乱接的。如果这个管子坏了,请问代用管子什么型号可以?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接线是否正确?请问,另外这个三极管6001 烫手,因为在接的过程不知道线序,胡乱接的。如果 ...

拍张反面的看看

网友B:
你看看7是否是地线,如果是5和7换一下,你确定变压器黑线是地才能换的啊,再看看两个电解的负级是否是通的,如果通就是接黑线的,那样另外2个线就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7是否是地线,如果是5和7换一下,你确定变压器黑线是地才能换的啊,再看看两个电解的负级是否是通的 ...

仔细看了,负极不相连。

因为原来都是靠蒙的,现在这个6001的三极管,非常热,收音机无法工作。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百度也没有查看到该管子的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负极不相连。

因为原来都是靠蒙的,现在这个6001的三极管,非常热,收音机无法工作。是不 ...

管子烫手说明还没坏,只是用电量大而已,击穿,断路管子不会发热。变压器还是重新绕初级,功率小应该不会有叫声的。(找小变压器拆漆包线用,有些国产小变压器沁漆不到位漆包线还是可以拆出来的。

网友:
通用是美国吗?

楼主:
好像牌子是,但是是马来西亚产

网友D(2022-05-08):
引用 楼主:
好像牌子是,但是是马来西亚产

你的原机变压器,在没有修好机器前,应该没有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变压器是双6伏,集成块实际是ULN2204,标的纯粹故弄玄虚

苏兄;米国很迟才制订半导体器件全国统一编号,好几个美国大半导体公司己生产了过千种产品,

有些产品年产数百万,数千万。不方便停产换字粒型号,要等大修停产才能换.

所以国半、老莫、GE等大厂很多管子,IC都是本厂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原机变压器,在没有修好机器前,应该没有丢掉吧?

老哥,都扔了,看到群里有人说是双9V的,弄一个替换就可以,结果不行,只能那个LED时钟显示,收音机不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都扔了,看到群里有人说是双9V的,弄一个替换就可以,结果不行,只能那个LED时钟显示,收音机不工 ...

又看了电路板是两路半波整流,靠近整流管的两只电解负极是通的,(6)应接地线,你在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电路板是两路半波整流,靠近整流管的两只电解负极是通的,(6)应接地线,你在查一下看看。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