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改家用后如何做到关机保存时间

楼主(2021-05-24):
车机连电源待机的时候会保存时间 不过待机的时候会亮灯 主要还会有6w左右的功耗 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像电脑主板一下加一个CR2032电池 做到断电关机的时候保存时间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记忆线(一般是黄色)不能断电,常接电源,红线接+开关

网友:
待机没有这么大功耗吧?你接法有问题?

网友:
可以,只是不同型号要仔细研究,我有一台是通过一块手机电池完成的,这要拆机,最近完成的两部没有时间显示,就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设置和音乐断点播放。作法、两节18650串连,通过二极管隔离,直接接车机电源,不用时电流一毫安左右。充电在开机的时候,12v经简单稳压9 v 。用一年多了,很好。这不用改动机器内部。

网友(2021-07-22):
一般黄色BT线接电池,另外加一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接ACC,平时使用正向导通给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