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

楼主(2021-05-24):
   本来不敢发此帖,刚才逛论坛时,看到过有人在18年1月份发过类似的帖子,所以才胆大求助。
   约二十多年未修电视机了,前阶段亲戚拿来一台索尼KV-G21T1机子求修,说就是喜欢这机,推托不了,硬着头皮接下来,总想只是化点时间而已。
   戴上老花镜,打开后盖,发现问题1.高压帽烂了,2.消磁电阻崩了。更换高压帽和消磁电阻(30Ω,原件看不见阻值)后开机,色彩零乱,一片模糊,调聚焦无效。马上网购显像管座,今天上午货到,换上,总想应该万事大吉,可以交差了,岂料,聚焦是好了,但出现了下列情况,还有右边有行幅不足现象,(档位拨最大右上角还有一点点),真不知如何着手了?只能请大伙儿帮帮忙了,救我于危难之中,另外,询问此机消磁电阻应是多少Ω?老汉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离合器的问题,原来是脚蹬子掉了。

  哈哈哈哈,幸亏没动离合器,否则发动机也难保满意。不幸之中大幸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拍错了。这个双聚焦的依旧不能用。

  谢谢老大!谢谢各位!
  己完美解决,可以交差了!谢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文老师好!谢谢您多次关心!
     说实在的离交货还远着呢。伤脑筋的是买不到合格的管座,新买的二 ...

楼主你好,其实没什么,帮助解决问题是我们发烧友的本能,这辈子就好这口了,也没别的爱好了。不用客气。 我老家倒是有几个全新盒装的,应该是20年前的了,但是我已经离家十几年了,不然的话我可以送你一只,这种管座有的带电阻,有的不带电阻,有双孔单聚焦的有双孔双聚焦的。只有拆开看了才知道新旧管座差别在哪里。如果楼主实在买不到就把换下来的旧管座拆开,处理一下,清除氧化部分,吹风机干燥一下,然后用质量好的半液态硅脂把聚焦级封住,不让空气进去,这样也能用好几年。 另外提供一个网友发的一个购买配件的帖子,你参考一下。

科普一下,买电子零件的正规渠道。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2601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这是双聚焦

这是双聚焦

这是双聚焦

这是双聚焦

这是带电阻的,还有不带电阻的

这是带电阻的,还有不带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先查300V电压是多少,再查一下+B 130V电压是多少,然后查视放200V电容两端电压看看是多少。

  谢谢老师!
  刚才开查,发现这机子根本没毛病,罪魁祸首还是管座!伪劣产品害死人哪!还惊动了大家!
  我还是算比较乖的,买的时候买了两只,第一只觉得松,丢掉了,第二只觉得还可以,就用上了,虽怀疑管座原因,也带电扳动过视放板多次,但从未出现过正常图像,刚才量电压时我又使劲地将视放板3D式扳和转,突然瞬间在某一点位出现了正常图像,妈呀!原来什么都正常,毛病还是管座!
   现在新问题出来了,昨晚我翻遍了宝宝,只有二家卖此管座,一家卖4元/只,另一家卖6.6元/只,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东西,都是黄色的管座。不知谁还有这种合格的老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先调磁性组件,这个现象可能电压不对,按图纸先调整各个电压,只有电压准了,如再有少许失调,然后 ...

  谢谢老师!
  您和我的思路是一样的。坚决不动磁性件,不然是没事找事,走向彻底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这个电视机不值得修了。不管是谁的,天王老子的也不修。除非是索尼超细节距精密显像逐行扫描的。并 ...

   哈哈哈哈,我不是一定要修,主要是这现象产生了我的好奇心,也诱发了我想坚决要弄好它的冲动!我就不信了,一泡尿会蹩死人!虽然从总线机开始后,我沒摸过电视机,但好歹也修过十多年的电视机,难道怕它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于版了!
  不过我还是没看清消磁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另外请教一下:15楼新文老师的观点是否可行? ...

消磁电阻型号THP601。代换链接: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56/info-273536.html
显像管管座是可以分解的,聚焦不良一般都是这里脏污漏电造成的。
试试清除绿色脏污,原管座没准还能用。

网友:
看着问题不大了,成功就在眼前。加油兄弟

网友:
会聚被人调乱了,要重新调过白平衡,耐心一点,慢慢的旋转那几片磁环,直到满意为止,看有些人说报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其他的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管座买回来以后要把最后一脚剪掉的。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买的不是原装的管座。索尼是特丽珑显像 ...

      21寸平面黑底管都是自会聚彩管,三枪罩荫管早已被淘汰(动静汇聚调整麻烦,三菱的钻石珑除外)。之后就是单枪三束管(共存期0优点是会聚调整比三枪三束管简单,而且透过率比三枪三束管高,使其屏幕亮度较高。该管的不足是会聚调整仍然较麻烦,而且生产较困难,不易大规模生产。在后来就是精密一字型单枪的自会聚管。
      索尼的“珑管”是单枪以及由点状荧光单元改为条状,但是其专利早已过期,各厂家也纷纷采用。
      索尼的“珑管”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特点就是屏是柱面而非平面与球面。

网友:
只要能消磁,不必要求准确的阻值。如果行福差一点,可以在逆程电容上并联几百P高压电容。

网友:
多次消磁试试

网友:
这个电视机,已经被无知者折腾过了,没修理价值。彩管最怕动过偏转线圈,业余条件下很难矫正。你这个机子的偏转线圈已经被调乱了,恢复无望。

网友:
偏转线圈上的东西看看有没有被拆过,没有的话使劲往里面压紧固定好,要是被人乱拆了磁片那就难调好色彩了,

网友:
这么多热心人,赞一个

网友:
别乱调,最好找资料,按会聚的调整步骤一步一步来,自己凭感觉是调不好的,讲究方法、顺序的

网友:
先换个12Ω的消磁看看。

网友:
调整白平衡和会聚时首先把色度调到零,亮度和对比度在50%。用方格信号把会聚先调整好,增加色度信号再用彩条信号调彩色。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B:
索尼的管座买回来以后要把最后一脚剪掉的。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买的不是原装的管座。索尼是特丽珑显像管是单枪三束,和其他三枪三束的显像管不一样。你试试剪掉在最后一个管座脚试试。

网友:
有高清电路图,文件太大,上传受限制,需要的发邮箱。

网友:
KV-G21T1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