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变频器开机报错故障码CF3.维修求助

楼主(2021-05-24):
台达变频器,刚拿到的时候是好的,后来,就开机报错显示CF3.   这个状态通电一段时间(算是热机吧),然后,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开机就正常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需要热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几天不管热机多久,能成功开机的次数极少了!
请懂变频器维修的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瓦数不大,建议用三菱或ABB的,价格贵不了多少。我亲身做过实际运用测试。用单片机开发的类似PLC功能的板子,用台达变频器带电机,一工作干扰很大。换ABB就好。台达不熟,帮不上忙。ABB的0510系列到用过上百个,查说明书或打400电话找技术支持。台达服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数不大,建议用三菱或ABB的,价格贵不了多少。我亲身做过实际运用测试。用单片机开发的类似PLC功能的板子 ...

谢谢,台达确实干扰厉害,有些万用表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很多廉价数字万用表都不行,因为含有高频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