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71-9电视机

楼主(2021-05-25):
有一对星火电视机    一个成色好的一个差一点   差点的就是两侧面板老化了   天线没有了   音量开关后换的  有点长  所以那个装饰波妞没有了     关于显示屏的问题    成色差的那个显示屏有亮光  好点的只有屁股后边有亮光   里边变压器显示一个是72年一个是76年  苦于自己没有动手能力    想要修复看来无望了   只能做摆设了   不知道沈阳北京天津和德州有没有动手能力的能修复这种电视的  好了 下边看图片吧

断电息屏的时候屏幕有一个亮点  现在收音机都收不到台   喇叭都有声音

左侧后边的标牌原来有的  擦洗的时候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屏幕颜色不一样是有一个是玻璃的一个人亚克力材质的

也不知那个是原装的

网友:
我估计,上面那个是原装的。

网友:
这种分立件的老黑白电视故障比较多!其实就算是修理好也收不到信号了。当怀旧摆件吧!

网友:
这个电视机的拉杆天线不错,当时买不到。那个关机有亮点的说明高压系统还是好的。当时装第一个电视就是用了这二块印制板,一块通道板、一块扫描板。这电视太老了,有45年多了,里面的元件估计变质不少。

网友:
不得不说,这个电视当摆件的话,那是相当漂亮

网友:
经典老黑白,值得收藏。

网友:
这样的电视让人修的话,呵呵

网友:
我有两台9村机子。是百花和孔雀各一台,去年还能收到台,不清楚,但都有图有声,
可见老机子好的还是有的,近50年了元件还都是好的,
前一阵还有一台凯歌4D4加不上电,保险是断的。换个就烧了。处理掉了。
再就是除了高压部分,其余元件是很多的,就是修起来麻烦一点,

网友:
要修复比重装还难,除非有一定功底和大把时间。当然修好了,工钱大于价钱。

网友:
其中一台品相完美。两台都是收藏佳品。历史的记忆。

网友:
其实修这种九吋分立式电視机比修收音机简单,因为它各行其道一目了然是那部份的故障。

网友:
以前有一天分立元件电视机,1.5元卖掉了,看这个又想起来了

网友:
关键是显像管得好用。

网友:
这种收音、电视两用的9寸机,估计存世量不会多,宜收藏。

网友(2024-11-15):
那个屏幕上有光点的不要开时间长了呀,会烧屏的。有光点说明高压基本上没问题,您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偏转线圈的线没插?或是有断开的地方?提醒一下,这个里面有高压,千万不要通电去摸

网友:
关机屏幕上有光点,那是消亮点电路故障,查电路板上的消亮点电容和二极管是否失效。

网友:
关机有亮点,说明显象管还能用,测量下消亮点电压是不是负一百多伏,特别是那个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