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这个半加器仿真,为什么个位的异或不起作用

楼主(2021-05-25):
疑问在于,无论两个开关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异或门的输出端都是低电平。
想了解一下我的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图中有四个端子,您要说明是测量哪个端子。

还是先搞清真值的变化吧。

网友:
把R1,R2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四个端子,您要说明是测量哪个端子。

还是先搞清真值的变化吧。

X1和X2表示输入电平,X3和X4表示输出电平,其中X3是最低位的输出,X4表示进位。

楼主:
R1和R2去掉的话,输出不就直接和地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1和R2去掉的话,输出不就直接和地连接在一起了?

是去掉呢,不要再连啊。去掉,直接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去掉呢,不要再连啊。去掉,直接拿掉。

试着直接去掉,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仿真软件的事,试着换个异或门的器件再试试。有些元件可能缺失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仿真软件的事,试着换个异或门的器件再试试。有些元件可能缺失仿真模型。

我换了个元件,当天可以了,但是今天又不行了,大概今天的黄历是不宜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