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广场舞音响K05A开机有电但无显示不出声音,哪的毛病?谢谢!

楼主(2021-05-26):
帮人修这个音响,实际是音量旋钮不好了,声音控制不好,想和第二个电位器互换一下,拆开看了一下,不好拆就又装起来了,结果开机电源灯亮没有显示了,也不播开场白了,倒霉啊!5v电有,插带灯的U盘,U盘灯亮,量也是5V,到显示板有3V左右的电,充电也正常,满了红灯灭。我也是个新手,求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检查一下晶体吧

楼主:
换了个晶振还是没反应。

网友:
人家误会成晶振了

用文字太省了,应是检查喇叭线/功放IC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拆装时那根电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