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4重新打板

楼主(2021-05-26):
以前做了一次电源+保护板跟功放板子是分开的,现在重新整合一下分享给坛友,地线采用大面积敷铜,音质就不做评论了,无信号输入时基本上听不到底噪。
板子尺寸7.4*14.3 可以捷配免费打板。
没有大电容,找了两个4700的试机。

LAY6文件

打板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我还是喜欢单面板的

很多老成品功放,都是单面加跳线。

网友A:
功放我还是喜欢单面板的

网友:
好像音响上好像,不适合铺铜吧,会有寄生电容

网友B:
功放输入输出反馈电流差别迥异,大面积铺铜总觉得不好。

网友:
板子不错,音色如何?

网友:
国都监听音箱用的也是7294

网友(2021-07-26):
滤波电容个头太小了,对不起这么好的板

网友(2021-10-08):
看起来非常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C:
7294有防开关机冲击,不知为何还要用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294有防开关机冲击,不知为何还要用继电器

防7294损坏后连带烧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7294损坏后连带烧喇叭

中点电压偏移保护电路

网友:
静音电路和喇叭保护电路可是2个东东,虽然都有开关机静音的功能,但不能混淆的。7294意外损坏后谁能保证喇叭单元不被烧坏?一片1237让你安心

网友:
做这些电路板,就是为追求不同音质效果,应该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输入输出反馈电流差别迥异,大面积铺铜总觉得不好。

是的,数字或开关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功放大面积覆铜地回路分布性电馈感发反而弄巧成柮。

网友E(2024-04-21):
请教楼主,文件中十字接地线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文件中十字接地线怎么画的?

用导线画出十字,PCB覆铜后选定这个十字,间距默认是0.4,把它更改为0.0就可以了.

网友F:
这尺寸现在捷配还能免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尺寸现在捷配还能免费吗

如果是4层板就可以,2层板则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导线画出十字,PCB覆铜后选定这个十字,间距默认是0.4,把它更改为0.0就可以了.

谢谢,又多了一种方法接地。

网友E:
我把楼主的板子改为四层板,板子可以用7293,也可以用729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把楼主的板子改为四层板,板子可以用7293,也可以用7294。

7295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295能用吗

7295可以的,按7294接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295可以的,按7294接就行。

好的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的  谢谢了

楼主的印板上接IC6脚的电容极性标错了,安装时注意!!或改下再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印板上接IC6脚的电容极性标错了,安装时注意!!或改下再打板。

好的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