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组态软件(比如组态王)是如何获取不同厂家硬件驱动的?

楼主(2021-05-26):
最近开始接触组态软件,之前没有相关经离,看了组态软件的相关资料后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某款组态软件是如何与不同硬件实现通信的,是否在设计组态软件时就事先将各个厂家的硬件驱动写进去?问题来了,各种功能的新硬件在不停的增加,那么已有的组态软件又是如何获得驱动的?
  恳请懂行的老师给予解答下,感谢了!

网友A:
组态王就是把各个厂家的PLC/板卡/仪表的通讯驱动都做好了。当然有些通讯协议是保密的,组态软件公司会与相应的厂家合作,编写通讯驱动不是问题。应用者只需要选择对应厂家设备的通讯驱动即可,非常方便,如果是自己用VB/VC来编写上位机程序,那通讯驱动就要自己来写代码了,一般选择串口控件,厉害点的也可以选择WINSOCK控件以太网通讯。组态软件需要付费使用,但是开发者不需要码繁琐的代码,非常方便,灵活性就较VB自己编写差多了。

网友:
看你硬件是用什么接口连接电脑的,需要你到设备官网找到驱动文件安装到电脑,通过厂家组态软件或其他通用组态软件找到你的设备,如果组态软件没有你要的型号,升级组态软件获得该型号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就是把各个厂家的PLC/板卡/仪表的通讯驱动都做好了。当然有些通讯协议是保密的,组态软件公司会与相 ...

资料很详细,感谢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