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知道这个增音器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1-05-27):
网上收的。全新还没有开封。开封的图是借用网上的。
看里面有很多小牛,据说是合金牛。不知道这里面的零件能否用在音频放大的线路中。

网友:
有线电话用的

网友:
以前没有光纤,长途电话超过一定距离后,由于电话线的电阻,会严重衰减,如大于1000公里就听不清了,需要用增音机,其实就是音频放大器。这些变压器当音频变压器用肯定没问题,只是绕组,圈数不一定合适

网友:
图中又两队变压器应该是输入输出变压器,但这个电源可能是12或者24V的,可能不适合晶体管收音机的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反正也不贵,拿来把玩一下。原想看看牛牛的素质如何,若真是坡莫合金可以拆下来重绕一对音频输入牛。看里面的元件都很老了,很多锗管,红袍和绿袍。

网友:
元件不少,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