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线圈初级地和次级地接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5-27):
同提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是一个地吗?图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地吗?图发上来

楼主说的可能是热地和冷地之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可能是热地和冷地之间的!

抗干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

是的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

网友D:
抗干扰用的。

热端的开关脉冲形成的干扰信号会通过变压器初次级间形成的电容耦合到冷端,干扰电流再通过冷端地--大地或空间辐射传播回流到热端。
高频回路包围的面积越大,向外辐射的干扰越强烈。冷热地之间的Y电容用于短路这种高频干扰信号,使干扰信号回路的包围面积最小化,从而有效的降低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抗干扰用的。

热端的开关脉冲形成的干扰信号会通过变压器初次级间形成的电容耦合到冷端,干扰电流再通 ...

谢谢!好难,我仔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抗干扰用的。

热端的开关脉冲形成的干扰信号会通过变压器初次级间形成的电容耦合到冷端,干扰电流再通 ...

有点明白了,是共模干扰电流再流回初级,不让它从次级流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抗干扰用的。

热端的开关脉冲形成的干扰信号会通过变压器初次级间形成的电容耦合到冷端,干扰电流再通 ...

因为有这个Y电容存在,输出端与大地会有110V电压,不接地线偶尔会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有这个Y电容存在,输出端与大地会有110V电压,不接地线偶尔会电人。

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