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指针表,我的认识,不知对不对

楼主(2021-05-28):
对于老指针表,我的认识,不知对不对。品相第一,表盘、开关第二,表头第三。其它红袍,绿袍,绕线是放在最后的,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容易换,特别是当前的精密电阻,是过去那个时代没法比的。平时把玩不可能开着壳子,看。是测来测去用着玩的。过去的老表就是工艺品,是个物件。现在的表没法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10表就是漂亮,按线柱子卖吗,我有两个柱子需要换换

这是我的收藏品。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网友:
自己喜欢就可以

楼主:
现在的精密电阻,红的绿的,黑的黄的,国内的国外的,功率可以搞的很大,精度可以搞得很高,网上都有卖的,喜欢,换就是了。所以我认为电阻是最少考量的。当然倒弄卖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10表就是漂亮,按线柱子卖吗,我有两个柱子需要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版主这几块老指针表收藏真不错,品相完美,都是上四的品牌表,要收藏就收藏这样的指针表。

网友:
指针表是情怀,当然要有原汁原味才有感觉。如果换了现在的电阻,总感觉是一种缺憾。单一为了精度那还不如用数字表了。

网友B:
指针表唯一的好处就是没电了还可以测量电压电流。

网友:
也是相同观点,老指针表,也有10来个,都妥善保管,也喜欢用老指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道版三块表,真不错,感觉最常用,用起来顺手当属500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刚才细看一下道版的10型表,没有机械调零,表针不在零位置,看着是不怎么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一般这样老表都不怎么常用,大部分都是在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细看一下道版的10型表,没有机械调零,表针不在零位置,看着是不怎么常用。

是的,我一般用MF-47万用表,修理调音台用MF-20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平。

网友:
MF-47万用表大小比较适中,用MF-20万用表一般都是在家用,20表铁壳表扛摔,但太大太重。

楼主:
35表号称表王但是外型不好看,外形的好看排名我的是18,500,10,63,47,35,外形美很重要。数字表好用,但是随便丢的,老表总是又洗又包的,酒精用了不少

网友:
耐摔要用内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唯一的好处就是没电了还可以测量电压电流。

也能测通断,利用表头当发电机,看阻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我的万用表。

都是好表,我一个都没有。3-4个,档次比你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