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随身听电动机芯主导轴均匀薄锈怎样清理?谢谢。

楼主(2021-05-28):
主导轴有一层均匀的薄锈,用指甲抠不掉,请问怎样清理比较合适?另外开仓的情况下机芯不工作,怎样让它转动?谢谢。

楼主:
另请教:怎样将随身听的颤音降到最低限度?手头有两个电控机芯的音质很满意,但颤音听起来实在不舒服,皮带都换过,有希望彻底整好吗?

网友:
颤音问题  搞一套抖动率极低的飞轮试一下

网友:
还要看啥引起的颤音,电机颤音频率高,皮带不好频率低,主导轴中等

网友:
声音颤首先搞清楚是皮带、主导轴、压带轮、它们之间谁引起。对于压带轮或者皮带可找优质品替换记住市面上残次品很多必须仔细选择。对于飞轮主导轴弯曲引发跳动问题因精密度高无替换配件无动手能力只能报废了。

网友:
所谓锈是残留的磁粉吧?如是,用湿物慢慢搞。
不建议用砂纸,砂纸会损伤主导轴光洁度。
开仓不工作——找到相关开关——找合适的东西堵住。

网友:
8楼正解,酒精清洗。如果主导轴真的锈了,只能换。

抖晃的问题基本解决不了,机器的问题。换高端机器。

网友:
主导轴上残留的磁粉,用牙膏或安利的魔力亮洁剂清理

网友:
拆下来喷点WD40,然后用软布转着擦,一分钟后光亮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