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新玩,电视高频头DIY宽屏接收机

楼主(2021-05-28):
      这个机器从4月份开始做,到现在是第五版,第一版升压部分不工作,其它部分都正常,第二版到现在的第五版都是小的调整。特点如下:

1.TDQ36电视机高频头,接收48-860M,带AGC调整电位器,5V供电29V调谐

2.参考CXA1019S官方电路图,外围原件参数大部分一样,CXA1019S用5V供电,高频和本振线圈用带磁芯磁帽的中周调整方便不易干扰,日韩电解电容,带3.5耳机插口和2.54喇叭接口

3.最新版本TYPE-C接口5V1A充电电路,4000mah聚合物电池,充满转灯自停

4.两个3590S精密10圈电位器,组成粗调和微调。两个电压跳线可以控制调谐电压在5-15V频率在FM和航空频段范围,搜台更方便,兼容其它频段

5.45mm圆形电压表显示调谐电压

原理图,个别原件参数错误,后面会提供PDF文件。

焊接好的主板正反面

调谐波段开关接口

音量开关喇叭接口

TYPE-C接口,充电部分用了两颗10uf胆电容

9颗三和2颗伊娜2颗红宝石点解电容

自己绕的高频和本振线圈

高频头引脚定义

两路升压

波段开关,电位器

挤得有点紧

装好面板得样子,挺好看得

电压表

黑色电木铜芯旋钮质量不错

各个方向,电池

底部放电池的是一块主板

实际使用FM效果还是不错的,灵敏度很高。

CXA1019M_FMAM R9012.pdf

HELEN TDQ36V5.0.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不错!什么指标?

没有仪器,详细指标给不了,只是一时冲动入的坑,能力有限只求实际能使用。深圳城中村14楼室内离窗户3米左右,方便调试用60cm软线接了一个螺线天线,能听清楚的台有8个,完全无底噪或者底噪很小不影响收听的4个,挨着窗户就很多,附件都是17层的楼,窗户也不靠路边,还专门买了德生PL390对比,用ETM自动能收到4个很清晰的,最近忙着装机还没开始详细对比,但抗干扰能力比PL390强多了,我桌子上的数控电源一开,1米远的PL390马上声音都没了,电源一关就正常了,但我这个完全没影响,我都是用数控电源直接供电调试的。航空频段在宝安机场附件测试过,能收到好几个台,声音一清二楚,就是底噪大。

网友:
做得好,拍照也不错,加分点赞。

网友A:
做得真不错!什么指标?

网友B: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文章后备好元器件了,可惜不是1019。种种原因烂尾了,看到这个又有激情了。楼主还有多余的板子吗?分享一块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先看看我国的无线电信号在这几段都有什么吧:
VHF48.5-92MHz频道带宽8MHz电视及数据 ...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DIY折腾的,你所列的这些频段有没有停播不重要,即使没停播也没有人天天去听这些东西,至于你说FM声音不可能正常那只是你自己推测的,超出自己认知外的事情没有经过验证就下结论否定是不是草率了?实际上我这个FM声音是正常的,灵敏度也不错,航空频段也能收到人声听的一清二楚就是底噪大,我这个虽然不完美,但也不至于你所想的那样一无是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文章后备好元器件了,可惜不是1019。种种原因烂尾了,看到这个又有激情了。楼主还有 ...

可以私聊我,最新版已经装了一台,FM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出套件吧  只要主板上的零件和电位器 开关什么的外壳就自行发挥好了

另外R13 怎么没用成贴片

R13是这版加的AFC,正面摆满了不想动走线,手上有现成的100K就用上了。我觉得插件得更具科技感和成就感,背面贴片电阻是后面加的不想改走线,贴片电容是消耗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建议你出个 全部用贴片的版本   钽电容可以用 多层陶瓷电容代替 还更稳定  价格也不贵

这种黄色 ...

感觉贴片没有插件好看,暂时不考虑搞贴片的。

网友E:
连频率刻度都没有,怎么玩?撞到一个台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频率刻度都没有,怎么玩?撞到一个台算一个?

电圧表电压就代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频率刻度都没有,怎么玩?撞到一个台算一个?

高频头是电压调谐的,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频率,撞习惯了使用体验比刻度机差不了多少。

网友:
老机新玩~板子画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