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用于矿石收音机检波的场效应管

楼主(2021-05-28):
寻找的参照标准是 工作频率在高频段和栅漏极转移特性曲线是增强型的管子;找到了一些符合标准的管子,网购了一些有货源的管子,在矿机上实际试验结果如下;

中波大环 矿机,常规场效应管检波电路,双删并接,接收本地中波666KHZ佳木斯广播电台;

3SK143  3DQ  4.7UH

3SK143  3DP  4.7UH

3SK142  Q      4.7 UH

3SK192 3XP   4.5UH

3SK144 3EQ  4.3 UH

3SK139 P     4.0UH

3SK87         4.0UH

3SK151  Y  4.0UH

3SK151 GR 3.7UH

在FM矿机上只是试验了可以工作,只凭听觉,效果区别不大,都可以收到信号,G1极接电阻和电容的并联接S极,常规FM矿机电路,

3SK143  3DQ

3SK143  3DP

3SK142  Q

3SK192 3XP

3SK139 P

此次试验发现了3SK142Q和3SK1433DQ效果一样,封装便于焊接,只是价格较高;3SK192 3XP接近3SK1433DQ,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3SK192 3XQ没有找到货源,应该潜力很大。

指标不错没有找到货源的还有3SK169  3SK269  3SK219  3SK271

此次试验还有一些不能再矿机上工作的管子有;3SK194    3SK227  2SK1374  2SK302  2SK1228

以上只是本人业余情况下的初步简单试验结果,仅供参考。感兴趣的矿友可以进一步的试验。

一些试验的照片

补充内容 (2021-5-29 23:08):
电流单位打错了,应该是UA不是UH,抱歉。

楼主:
一些管子的文件

网友A:
3XP阻抗只有3DQ的1/3,如果与负载匹配的话,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网友A:
今天刚收到几个3XP,过两天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XP阻抗只有3DQ的1/3,如果与负载匹配的话,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这次只是初步试验可以用于矿机,针对每一个管子的特性还有望各位老师矿友进一步的试验,期待您的试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UH.4.5UH是什么指标,参数????有400兆的车载台,手持机,上面的场管,不知能用到矿机上吗,不知效果 ...

串在耳机回路中的电流表的直流读指数。
可以拆下来装在矿机中实际试验收听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我估计是电流单位uA微安吧,楼主可能打错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收到几个3XP,过两天也试试看

非常期待郭老师的试验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电流单位uA微安吧,楼主可能打错字了。

我也估计楼主可能打错字了,应该是电流单位微安。

网友:
认真查看了楼主提供的器件文档,很有参考意义,也收集的很全面,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电流单位uA微安吧,楼主可能打错字了。

谢谢您的更正。是我疏忽,单位打错了。应该是电流单位的薇安,

网友A(2021-09-17):
引用 网友D:
非常期待郭老师的试验报告。

我这里接收环境不太好试验场管,会出现高频电台干扰,收到的电台说外语,不听调谐电容使唤,声音忽高忽低,这种干扰很难消除,只能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接收环境不太好试验场管,会出现高频电台干扰,收到的电台说外语,不听调谐电容使唤,声音忽高忽低 ...

是FM电台干扰吗?场管很容易受到FM电台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FM电台干扰吗?场管很容易受到FM电台的干扰。

不像FM广播,很清晰的英语播音,像是从远处飘来有飘去,忽高忽低,有时听到嗡嗡的虫鸣声,觉得是手机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FM广播,很清晰的英语播音,像是从远处飘来有飘去,忽高忽低,有时听到嗡嗡的虫鸣声,觉得是手机台干 ...

可能是短波干扰

网友:
可能是短波,拔掉天地线还是存在,断定干扰不是从天地线引入,怀疑是从耳机端线引入,从耳机端串入双线圈磁环,可以大大缓解干扰,但不能根治
改进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收音机搜搜是哪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FM广播,很清晰的英语播音,像是从远处飘来有飘去,忽高忽低,有时听到嗡嗡的虫鸣声,觉得是手机台干 ...

要是FM和手机基站干扰,就用3EQ或K87,要是短波干扰就用陷波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FM和手机基站干扰,就用3EQ或K87,要是短波干扰就用陷波器,试试

3EQ确实比3DQ干扰小,估计截止频率的关系,检波线圈到场管栅极连线越短越好,长了也容易引入干扰。老师以前推荐的电路,检波线圈单独放在漏极,相比传统接法干扰明显小。
二极管检波比场管要安静的多,矿机检波高阻抗接法绝对不输场管,至少我这里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EQ确实比3DQ干扰小,估计截止频率的关系,检波线圈到场管栅极连线越短越好,长了也容易引入干扰。老师以 ...

您说的我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