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中频的增益

楼主(2021-05-29):
这是一款珠江收音机中频放大电路,芯片是CXA1691,中频中周次级进入三极管放大后,由中频滤波器滤波进入IC内放大,因此此机中波波段底噪很低。

楼主:
此电路为了提高中频增益和幅度,增加这么多零件有必要吗?大家都知道中周本身就是高频变压器,直接增加中周次级线圈的圈数岂不是更好吗?

网友:
底噪低说明增益不够

楼主:
1691底噪确实高,都但是此机中波底噪很低,增益不够应该底噪大啊!

网友A:
中周只是起阻抗匹配作用,对能量传输只有损耗(负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只是起阻抗匹配作用,对能量传输只有损耗(负增益)。

阻抗匹配是中周的主要功能不错,次级增加圈数,感应电压应该也相应增高,也就是提高次级电压来增高中频增益,就像电源变压器,初级确定后,9v的永远比3v的圈数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匹配是中周的主要功能不错,次级增加圈数,感应电压应该也相应增高,也就是提高次级电压来增高中频增 ...

你是对的,电压高了增益就高 ,增加这么多元件的放大一级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1691底噪确实高,都但是此机中波底噪很低,增益不够应该底噪大啊!

底噪低,灵敏度也低,说明增益不够。
底噪低,灵敏度很高,说明增益足够。
底噪大,灵敏度高,信噪比不好,说明增益足够。底噪大的来源途径较多,本振强弱不合理,底噪大。PCB板设计不合理,产生交联干扰,底噪大。本机高中放滤波、退耦不合理,产生辐射干扰进入天线,底噪大。混频、一中放阻抗匹配不合理,总增益靠后面的各级增益拟补,底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只是起阻抗匹配作用,对能量传输只有损耗(负增益)。

这个是有局限性的,CXA1691中周次级一端是接地的,另一端接455滤波器的,增加次级圈数感应电压高和前级关系不大,而三极管式的收音机中周次级除了给下一级基极供电之外,阻抗匹配也是主要考虑的方面。

网友B:
我上小学的时候,缺乏科学知识,不知道能量守恒定律,走了弯路。那时候有一种经济灯,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降压点亮小灯泡,小灯泡的功率小,比较暗。我错以为用低电压点灯比高电压点灯省电。在杂志上看到用6V还是9V直流电点亮驱虫灯的电路,俺也去照猫画虎做一个去点8瓦日光灯。做出来结果不理想,光线很暗。俺用的电池不行啊,输出功率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有局限性的,CXA1691中周次级一端是接地的,另一端接455滤波器的,增加次级圈数感应电压高和前级关 ...

455滤波器有输入阻抗的,而且阻抗不大,仅几K而已。中周次级圈数弄多,会造成阻抗不匹配,效果不会比正常的好。

而且中周次级和初级有牵连的,次级负载重了,会影响到初级上面的电路状况。

网友:
现在中波噪声非常大,都是电磁干扰。

网友:
还有很多人停留在变压器能提高电压增益的认识上,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电压高了增益就高 ,增加这么多元件的放大一级没有必要。

不好好说话,容易误导。严重鄙视爱康木老师一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好说话,容易误导。严重鄙视爱康木老师一分钟!

难道对着怼你就高兴了?

我就是在坛里误导人的,如果真的有人听我误导了,跌坑了,也会跌出经验来,也才会成长了。

老师都说过:跌倒也是前进的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对着怼你就高兴了?

我就是在坛里误导人的,如果真的有人听我误导了,跌坑了,也会跌出经验来,也 ...

       您要是真能误导很多人的话,说明你的明星效应大大的 ,受强电影响,认为信号源是功率很大、内阻很小、接近恒压源,增加次级匝数获得更高的电压没问题。问题出在信号源上,他能提供的最大功率小的可怜,内阻还相当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对着怼你就高兴了?

我就是在坛里误导人的,如果真的有人听我误导了,跌坑了,也会跌出经验来,也 ...

嘎嘎,我最烦吵架的事情,遇到吵架的2人我都怼。
希望老师们看到我们提出的问题,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刚入门的菜鸟,只知些皮毛,对无线电感兴趣,才来论坛学习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很虚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匹配是中周的主要功能不错,次级增加圈数,感应电压应该也相应增高,也就是提高次级电压来增高中频增 ...

能量守恒呀,你次级圈数多了输出阻抗就高了,阻抗不匹配第一输出电压同样下降第二强行拉低了q值,谐振点变得非常钝要中周还有什么用?当设计师都是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小学的时候,缺乏科学知识,不知道能量守恒定律,走了弯路。那时候有一种经济灯,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 ...

是呀,我曾经有个随身听的单放机用耳机的,就想把它带喇叭,就想到了用变压器的方法增大音量,结果连声音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电路为了提高中频增益和幅度,增加这么多零件有必要吗?大家都知道中周本身就是高频变压器,直接增加中周 ...

对呀~

初级100T次级也100T这样电压就全部传递到次级了

剩下就要考虑减掉中放级的工作了

网友:
中波感觉比不上普通6管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呀~

初级100T次级也100T这样电压就全部传递到次级了

不明白才请教,中周说白了就是个变压器,原理都一样只不过是高频用的而已,生搬硬套工频变压器肯定不对,因为牵涉到选择性,增益,灵敏度,噪音等等指标,但是你们也不能这样自持武功高强而傲世天下吧!想当年你们是菜鸟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才请教,中周说白了就是个变压器,原理都一样只不过是高频用的而已,生搬硬套工频变压器肯定不对, ...

俺说错了

俺也不懂

你就当俺胡说了

别当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才请教,中周说白了就是个变压器,原理都一样只不过是高频用的而已,生搬硬套工频变压器肯定不对, ...

凡是不要想当然,如果是能像q大那样的高手质疑人家的设计和电路也就罢了,菜鸟就老老实实的照抄别人的电路形式就行(顶多是变频用一个人的中放检波换一个人的,低放功放再换一个人的,就这都不一定能行,因为电路的精髓你不了解),即便是很菜的商业机人家也是有两个水平差不多的工程师的,不至于会出现用了好多无用元件的事,毕竟一个电阻电容都是钱买的,不存在把没用的管子装上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才请教,中周说白了就是个变压器,原理都一样只不过是高频用的而已,生搬硬套工频变压器肯定不对, ...

       认识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谁都有,敢于说出来,在交谈中会得到清晰的认识,会慢慢的纠正错误的认识,不必纠结发言者的言辞。
        中周是一个变压器,但是和普通变压器差别很大。普通变压器要有足够多的每伏匝数,确保空载时工作电流足够小。中周不需要每伏匝数足够多,若工作频率不再谐振频率上,不管中周初次级匝数是什么比例,次级得到的电压都非常非常的小。当工作频率等于中周谐振频率时,中周的Q值对次级电压影响是最大的,中周初级匝数,抽头匝数,次级匝数之比只有一个最佳值能使次级得到的电压最大(理想的匹配状态),当达到理想的匹配状态时,增大或减小次级匝数,都会使次级电压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凡是不要想当然,如果是能像q大那样的高手质疑人家的设计和电路也就罢了,菜鸟就老老实实的照抄别人的电 ...

说的是,问题是电路抄再多有用吗?不知道元件在电路中的工作原理,抄100遍也没有用,不明白请大师们科普总不会有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认识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谁都有,敢于说出来,在交谈中会得到清晰的认识 ...

感谢,这个就是教新手们进步的解答,明白了,中周需要谐振点,圈数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是谐振点偏离,也就是圈数过多不能增加信号强度反而使谐振点偏离而降低中频输出幅度,水平有限自己理解的可能不对!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磁棒太短了点,由于有个变压器在磁棒的一头附近的,不好换长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