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故障

楼主(2021-05-30):
我的示波器故障
型号:EM 6506模拟示波器,
问题现象:
1、        ch2扫描线显示正常;ch1扫描线显示不正常。
2、        ch1电压切换钮在正常位置无扫描线,在个别两档中间时扫描线有显示;
3、        ch1上下调整钮调整无变化。
4、        ch1的Y微调扭调整时扫描线大幅度上下移动。

请高手和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哪有毛病。

网友:
ch1应该出现故障了,估计光靠CAL(校准解决不了问题。建议先检查ch1的档位开关是否出现接触问题,如果没问题,就要一级一级地查ch1电路

网友:
有可能:CH1通道放大器直流失去平衡。需要调整通道放大器直流平衡。

网友:
直接测量CH1的Y周移动电位器电位变化是否正常。应当很快就能找出毛病,因为你的CH2移动正常,就不用怀疑整个直流电源,故障就缩小在这个电位器附近了。再检查下从交替扫描断续扫描是否这故障依旧,就可以进一步判断故障范围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试试老师提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