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2P2电子管单灯收音机板 用2P3收音机壳

楼主(2021-05-30):
想做一个2P2电子管单灯收音机板 用2P3收音机壳
没有玩过电子管,现在是小白,见到前辈的电路和小机器
忍不住想做一个2P2电子管单灯收音机,使用2P3机壳,
机壳比较小,安排进去还是比较紧凑的,
只画了电路板去打样,配件都还在路上。
前辈的电路:
另一位前辈做的机子:
按电路图画的板子:
为了不浪费喇叭,又改了一个带LM386功放的组合板:
有做过的老师请指点,我提前准备一下

网友A:
甲电是很费的,最好用镍氢充电电池。
看一看《无线电与电视》1960年第6期 “用哪种电子管来装单管机”一文对你会大有裨益。这里另外给个电路图(不是前文里的图)会有惊喜。(图中使用空心线圈用云母电容与天线j紧交联,效果不如磁性天线)低乙电机要消除空间电荷栅的作用。

网友:
做的相当漂亮!!!!

网友B:
这个单灯是接收中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电是很费的,最好用镍氢充电电池。
看一看《无线电与电视》1960年第6期 “用哪种电子管来装单管机”一文 ...

谢谢版主提供的资料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灯是接收中波的吗

对,是中波收音机。

网友C:
当地信号够强的话,可以使用这种低压加磁棒天线的模式,像我这里信号弱,只能上高压加天地线了。

网友D:
楼主手艺不错,也有创造力,弄了一台小小的电子管收音机。真是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艺不错,也有创造力,弄了一台小小的电子管收音机。真是值得点赞!

谢谢点赞,机器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地信号够强的话,可以使用这种低压加磁棒天线的模式,像我这里信号弱,只能上高压加天地线了。

试机仅能接功放收听本地强台,声音也不大。
观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还需进一步改进。请各位高手交流指导。

网友E:
不错。2P3有了新玩法。提高乙电电压能解决灵敏度和音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2P3有了新玩法。提高乙电电压能解决灵敏度和音量问题。

谢谢您的解决方法!

网友F:
直接可以驱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可以驱动喇叭?

不能,喇叭是个装饰。 后来又加了个小功放片。才可以带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