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疑惑

楼主(2021-05-30):
工场与家里相隔一段距离,从家里的路由器拉了条8芯网线过来再接个路由器,线有100米长,为什么距离远了,网速不说了,连接也连不上,想省点网费有咋办法

网友:
以太网网线不能超过100米,碰上质量差的网线距离更短。中间加个交换机转一下。

网友:
好网线可以150M

网友:
线材问题,100M使用好的超五类应该没问题,超六类更稳定
线材直径的话超五类0.52mm 超六类0.55mm无氧铜,里面有骨架隔离
有条件的话还是用皮线光缆,用光纤收发器收发,也没多少钱

楼主:
我用的是超五类户外网线,双护套

网友A:
确保网线是通断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超五类户外网线,双护套

那你只能拉光纤了,一对千兆单纤收发器+100M皮线光缆

网友:
如果水晶头做法没问题,路由器设置没问题,只能说明网线质量差了,有的网线80米就不行了。
国标网线100米肯定没问题的,我曾经用过某品牌的网线138米都不丢包,再长了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网线是通断良好的,

为这条网线,我也买了个网线测试器,测过没有问题,而且还用500M兆欧表测过,绝缘都接近无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这条网线,我也买了个网线测试器,测过没有问题,而且还用500M兆欧表测过,绝缘都接近无穷

确保自己线序没做错吧,标准色谱:橙白、橙、绿白、兰、兰白、绿、棕白、棕。实质是保证1和2是一对对绞的线,3和6是一对对绞的线。4和5是一对对绞的线,7和8是一对对绞的线

网友:
好网线可以150M,看看其他问题,路由器网段什么的。

网友:
你100米的网线用表量过单芯电阻吗?是多少?应该不是好网线。

网友:
在本坛收二个无线网桥,可无线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超五类户外网线,双护套

户外的超五类线,如果没猜错应该是监控线,短距离低速视频流传输。
你还是换皮线光缆吧,价格光纤还低于网线呢

网友C:
用无线传输,很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无线传输,很好解决的。

具体点 ,,,,,,,,,,,,,,

网友:
至少要超五屏蔽线吧

网友:
最好用光收发器,网线要注意夏天感应雷击时的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这条网线,我也买了个网线测试器,测过没有问题,而且还用500M兆欧表测过,绝缘都接近无穷

那种测线器只能测试网线是否通断,不能测试信号衰减的

网友:
100米中间无遮挡,两个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也可以连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自己线序没做错吧,标准色谱:橙白、橙、绿白、兰、兰白、绿、棕白、棕。实质是保证1和2是一对对绞的 ...

我好奇问一下,实际上传输信号是那4条线,因为TB上有卖分线器,将8芯网线分开两组信号传输,机顶盒也是用4芯线压8极水晶头

网友:
超过百米线,在很久以前都试过,还可以的,线要用好一点的.要是环境里有线都存在干扰不能用,无线更不行的.

网友:
一对cpe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奇问一下,实际上传输信号是那4条线,因为TB上有卖分线器,将8芯网线分开两组信号传输,机顶盒也是用 ...

百兆用4根,1 2 3 6这四个。千兆必须8根线都用上

网友:
100米是极限了,要合格的线,合格的交换机才能支持。不行就只能上光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力猫了解一下,不挑线,普通电源线即可。

电力猫必须在同一个电表下,穿不过电表,更穿不过电力变压器。楼主这种情况,家里和工地的市电线路,肯定不是同一个电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愿意拉100米网线了,拉个100米电源线有什么难的呢?现在电力猫都上千兆了。

那不同,网线属于弱电线,没有啥大安全隐患,基本上可以随便拉,但是拉一根220V电源线性质就不一样了,规范要求很严。
比如现在小区住宅楼都禁止从窗户垂电线插座下来给电动车充电了,发现就通知限期拆除,电动车充电起火把楼烧掉的案例不少了。直接私拉电源线是被禁止的。
我觉得,直接无线网桥最清爽,中间啥线都没有,不担心线被损毁。

网友:
有些是铝线,用刀刮一下,或用打火机烧一下看看。

网友:
没障碍的话弄对网桥得了

网友:
100米有点远了 有条件拉根光纤吧  皮纤就行  压个冷接头也能用几年

或者用 无线网桥  也行

网友:
好像有人给路由器做定向发射天线,2.4G八木天线,搜一下也许就解决了。

网友:
网线传输100米是标准网线的规定传输长度,实际上如果是标准网线传输距离大于100米,七八年前我用过超5类带钢丝的线实际传输过120米(按线标),速度没有损失。达不到传输距离实际情况多见于线材使用铝或铁或夹铝夹铁线,传输距离在50到80米之间,也听他们说过有的线30米开外就无法传输信号的情况。

不要轻易相信普通测线仪的结果,它就是测个通断。信号的传输除了电阻的问题还会有干扰,所以绕线会用双绞线这种就是抵消信号干扰,自己可以用右手定则画下电磁方向就明白了。所以说好的线材和绕法传输超过100米,差的会小于100米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