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全分立二次变频中波收音机

楼主(2021-05-31):
一.絮言

  题目中的“全”有一点勉强,因为用了一个集成的电源芯片78L04。不过收音机的要求对电源不是很高,一个晶体管再加一个4.7V的稳压管也可以代替了。

  为什么要全分立呢?没办法,分立的元件可以计算、可以更换、可以调整、可以测量中间过程,这是集成电路难以做到的。

  本机采用二次变频的方式,将中波频段整体抬高到(8.522~9.620)MHz频段,并在这一频段以度盘指针方式进行机械调谐,满意地达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拉平度盘上的频率分布,二是统调的完美跟踪[1]。

  为什么非要用机械调谐呢?没办法,就是喜欢,没理由好讲。

  我们都知道,收音机的机械度盘受限于可变电容器的设计,在一次变频机中表现为高端信道比低端信道密集得多,导致相邻的高端电台经常混叠在一起难以分隔,导致调谐手感不佳,容易过调或欠调。一些直线电容式的可变电容器表现更甚,例如250/290pF的空气双联和60/140pF的密封双联,高端电台的接收调谐简直是个灾难。当将接收频段整体抬高以后,频段的覆盖比从一次变频的3左右降到二次变频的1.28左右,频段中点(一般假定为1MHz)从度盘的65%以上的位置下移到50%以下,1MHz以上的频率分布被充分拉开,高端的调谐变得抒缓,相邻的电台容易分隔。

  对于统调,一次变频机的跟踪误差比较大,出厂新品的统调精度一般在±1.4%到±1.7%范围内,意味着有最大±6.5KHz到±7.9KHz的跟踪偏差[4][5]。对于选择性达到30dB的中频系统,这样的偏差相当于至少20dB的衰减,灵敏度损失很大。如上所述,当将接收频段整体抬高以后,频段的覆盖比从一次变频的3左右降到二次变频的1.28左右,中频的跟踪误差大幅度降低。对于一中频为(8.522~9.620)MHz的方案,二中频465KHz的数值模拟的跟踪精度可以达到±0.004%(十万分之四)的水平,这意味着只要高低两个端点的调整完成,整个频端的跟踪精度都在正负十万分之四以内。这是根据可变电容器实测的数据仿真的结果,实物制作时的机械误差会影响达到的真实效果。从根据实测数据推演出来的度盘实物来看,若以调谐标尺最密处的一个分度的四分之一作为分辨率,那么其值为±0.54%,这是手感可以达到的一个指标。实用上,跟踪误差在±0.2%的指标上是现实的,但这个误差在调谐标尺上表现不出来。

  二次变频机的调谐度盘:

  本帖所述频段的起点和终点,均以度盘百分标尺的5%和95%为基准点。下图是数值仿真截图:

  二次变频机的原理方框图:

  从原理框图可以看出,这种方案是将接收频段整体抬高,一个附带的好处在于如果将不同的接收频段都设计成一样宽度(例如1MHz),那么只要在一个频段统调完成,其他所有的频段也就都统调完成了。

(待续)

楼主:
五.一中放与二混频

  电路沿用了拙帖《共集/共漏放大器的应用》中28A改制机的结构[3],电路见图:

  其中R304是防振电阻,防止因增益过高产生啸叫。C309与IF305构成中频通路,作用与普通收音机的短波段使用的同类电路相同。D301由两个BA483串联,用于大信号下的输入回路控制,控制范围约10.6dB。四级中周组成四阶滤波器,R307、R308、R309、R310分别通过串联的二极管,控制每一级中周各自衰减的程度,以及带宽增加的程度;在中高信号下总控制范围约30dB。

  上图中屏蔽罩内从左至右:第二本振、第二混频、465KHz滤波器和二中放输入级。

  下图是第二混频器的本振注入频谱,幅度约90mVp-p,平均频谱纯度约-50dB:

(待续)

网友:
大作,一定要顶。按收信机的标准严格要求的大作。

业余选手认为:这个比分多波段要简单,如果不用数调。

分多波段,用数调可能更简单。

楼主:
六.二中放与检波

  二中放是一个高增益/可变增益的宽带放大器兼直流放大器,在检波信号的激励下,根据场强的变化而变化增益,并产生适当的直流输出去控制前级的二次AGC。本级AGC产生的增益控制范围是(75~32)dB,其间有43dB的跨度。检波输出分为两路:一路较低电压为常规双极性管控制,另一路为较高电压的场管变阻控制。电路如图:

  BG401为共集自举的放大级,电压增益约为0.99,电流增益则达12dB,因而功率增益接近12dB。图中的红虚线是屏蔽隔离,杜绝放大器输出对输入的影响。

  BG402是增益控制级,增益变化在+31dB~-11dB之间。R405、R406、D401结点构成了中、大信号下的增益转折器,一旦结点电压越过阈值使D401导通,R405通过导通的D401和前级的C308连通,则原本串联的电阻负载R405-R406变成了仅有R405作用,增益一下子降低了约26dB。在结点电压为4.6V以上时,结点上的电压将通过D401控制前级的D305~D301逐级导通,从而对较强信号进行衰减控制。

  BG402的射极电容器C404通过场效应管BG406接地。BG406在Vds=0V时的状态是一个可变电阻器,通过栅极电压改变漏-源间的电阻。由于3DJ7的K档虽然零栅压电阻比较小(54Ω~60Ω),但夹断电压却较大,凭检波输出最多只能改变(60~80)Ω,但对放大器的增益辅助控制已经有效了。

  BG403和BG404构成射极耦合的共集-共基放大器,总增益约33dB,且工作电流随信号强度浮动,信号越强,BG404电流越大,在设计上保证BG404工作电流中所包含的信号电流始终小于工作电流的10%。BG403的射极电阻用于扩展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其中R409控制交流信号的激励强度。

  BG403和BG404可以采用锗管或硅管。当信号非常强并导致BG403进入基-射结负压(即基极偏压等于或高于射极电压)工作时,锗管有良好的工作特性并且失真极小,这是因为利用了锗管Iceo较大且在基-射结负压状态下的截止区放大性能(见参考资料[10]),这一点已在我的28A改制机中获得确认。当BG403和BG404采用硅管时,则必须防止BG403进入截止区,否则就会产生低频调制振荡或打嗝现象。

  检波级D402采用的是锗二极管1N277,初始目的是为了降低静态下的导通电压。设置得当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大约0.12V~0.16V之间。微导通的二极管有助于改善小信号下的检波效率。检波的直流负载是R414、R415、R420的合成值,本例中是36KΩ。

  Bp401和Bp402是两个不同的电压结点。前者电压较高,用于控制Vp较大的场管;后者电压较低,用于Vp较低的场效应管。实际上由于耗散型的场管Idss大的,Vp值也大,所以能够选择到的适用型号并不多。

  BG405是低频预放大级,通常它被设置成共集输出,以将高阻抗的检波输出变换为较低阻抗的音频输出。Bp403、Bp404、Bp405用来将BG405组态成共源或共集输出。共集输出时的BG405要选择gm较大的品种,例如3DJ(7/8)H等,或相当的国外型号,这样它的电压转换比不会过分地低。

(待续)

楼主:
十.收听感受

  虽然使用了和28A改制机[3]同样结构的电路,但灵敏度不如28A改制机。原因在于第一混频器前没有任何放大,二极管环形混频器最高的效率下插入损耗也有至少6dB,而宽带天线没有任何的谐振品质倍乘保证,故信号进入第一中频滤波器之前和之中一直在衰减,理想的衰减程度是9dB,但实际上完全有可能达到15dB。从收听效果看,灵敏度仅相当于手中已调整好的的其他老收音机,低端的灵敏度略强一些。

  低阻抗天线确实有削减电场干扰的效果,在度盘高端比较明显,普通一次变频机在1MHz以上的电磁干扰很强烈,但用了低阻抗天线的二次变频机则相当安静,虽然有可能是高端灵敏度较低产生的错觉,但在一次变频机中干扰两边的信号完全无法收到,在本机中却能够清晰地调节出来,而且干扰信号变得异常之小,这是一个令我比较兴奋的收获。

  由于高端的频率分布比一次变频机的分布要稀疏,使得高端部分的调谐非常方便,一次机中的混台现象基本消失殆尽。

  在精细调整和屏蔽还算完善的情况下,全频段没有任何叫点产生,这一点也令我比较惊异,或许我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最好的高中频方案?!

  抬高接收频段以后,第二本振的工作频率也相应提高,按普通短波收音机的做法,频率漂移在本机中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在开机后的漂移和温度迅速变化下的漂移,两者都达到了十几KHz,在度盘上表现为一格半调谐标尺分度,这个漂移尺度已经很大了。从实践来看,振荡电感直接采用TTF-1骨架比较容易受温度和振动的双重影响,有必要对这一部分进行结构上的改进。

  直接使用无高放的环形二极管混频器,确实对灵敏度指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然使用磁棒的民用接收与使用外接天线的专业接收不能同日而语,因而在DIY领域,二极管环混绝对需要有前置放大,绝不可以照搬专业机的做法。

  下一版将会考虑灵敏度与频率稳定性这两个老问题。虽然问题老,但诱惑力仍然巨大。同时增加高放以后,会不会产生叫点,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课题。

  整机布局;从左上至右外:

        左上:第一本振;
        左下:第二本振;
        中上:第一混频;
        中下:第二混频;
        右下:第二中频输入级;
        右上:第二中频和检波级;
        右外:低放、音量控制、功放和电源。

十一.参考资料

        [1]Radio Communicatios Receivers, By Cornell Drentea, Copyright @1982 by TAB BOOKS Inc.; p.46
        [2]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日]森 荣二 著
        [3]共集/共漏放大器的应用
        [4]中波统调的数值模拟和统调的升级
        [5]几种双联的统调误差
        [6]Q啊Q啊Q,耿耿于怀的Q...
        [10]低电压晶体管电路,徐业林 编著,人邮版1981;p.75

(结束)

楼主:
七.功放部分

  功放部分与28A改制机[3]相当,恕不多赘述。

八.安装注释

  谐振电路中所有的可调电感器,都要在绕制完成后,尽最大准确度调整好电感量,再焊上主板。

  谐振电路中所有的可调电容器,都要尽最大准确度调节好电容量,再焊上主板。

  首先安装所有接口、电源部分、第一本振;调整好第一本振后,再安装剩余的所有电阻器,其次安装剩余的所有电感器,再其次安装剩余的所有电容器,再再其次安装剩余的所有晶体管。

九.整机统调

  (1)天线接入

        整机零部件安装完成后,天线先不接入,接LCR表调整绕组(c'/c")在磁棒上的位置(注意扣除分布电感,我的表是0.3μH):

        确定电感后用蜡封住定位再接入:

  (2)本振定位

        示波器探针接到第二混频器的本振注入端子TP301上,将度盘指针调到5%标尺位置上:

        调整L701的电感,使频率为8.987MHz:

        将度盘指针调到95%标尺位置上:

        调整C702-2的电容量,使频率为10.085MHz:

  (3)中频细调

        随便接收一个较弱的台,用直流电压表接到检波输出端子TP402监视,从后向前细调各级中周,使电压最高。

        调节IF305,使背景噪声最低(检波输出电压最大)。

  (4)输入统调

        将度盘旋到低端,接收一个较弱的台,例如612KHz,调节L301,使电压表输出最大。

        将度盘旋到高端,接收一个较弱的台,例如1530KHz,调节C302-2,使电压表输出最大。

        返回612KHz,检查L301是否变动,可以再细调一下;再返回1530KHz,验证一下电压输出。基本上这一步重复一两次就可以结束统调了。

(待续)

网友:
期盼待续

楼主:
四.二本振

  二本振的频率范围为8.522MHz~9.620MHz,电路如图:

  R306-C307通向混频三极管的射极,R702-R703形成分压器,用于精细控制混频管的本振注入电平。C706和C707不一定使用,仅用于在特定情况下的频率补偿;若本振输出幅度随频率升高而增加,那么使用几百pF到1nF的C706,并联在R703上;若本振输出幅度随频率升高而降低,则使用十几pF的C707,并联在R702上。

  电路形式与常规电感三点式的射极注入电路相仿,但晶体管采用了结型场效应管3DJ7H,偏置更简洁。在激励适当的情况下,工作电流不超过3mA,频谱见图:

  图中可见相对基波电平,二次谐波幅度约-48dB,三次谐波幅度约-41dB。作为比较,试测了一下手中收音机的常规三极管本振,二次谐波幅度均在-36dB左右。

(待续)

楼主:
三.一本振和一混频

  一本振是8MHz的固定频率,由晶体振荡器提供。R204-C205构成简单低通,将二次谐波与基波的电平在原有基础上再拉开(4~6)dB左右,在TP101/TP102端测量到的频谱看,二次谐波从-32dB纯化为-44dB,三次和五次均在-32dB。2N3904担任混频驱动,兼与晶振隔离,电路见图:

  一本振和所有接口首先安装,这样便于测试和调整晶体振荡器:

  在一本振源极上测得的频谱:

  二次谐波是-31dB,指标不佳。通过R204与C205构成的低通滤波器测量,二次谐波一下子降到了-40dB:

  由于信号幅度较低,示波器的频率计数是不正确的,将探头衰减临时从x10改到x1就正常了。

  一混频由四个二极管组成环形接入,我用的是锗二极管1N277。单个管子全导通所需电压为(0.45~0.65)V,实测电压是0.6V,在TP101/TP102两端,示波器显示1.2Vp-p上下,见下图。负载75Ω的情况下,这个驱动电压的功率为+3.8dBm。

(待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您老就别逗我了。这帖子上传难啊,找半天都不知道敏感词在哪里,只好急中生智拍片了......  ...

这论坛也就这样了,其中的古怪不是我等P民所能理解的,入乡随俗吧。

楼主:
二.宽带天线和预选器

  实物形式的宽带天线和预选器是一个整体,磁棒承担天线的作用,磁棒绕组和并联的电容器完成预选器(滤波器)的任务。

  在L-C谐振电路中,谐振的品质因素Qr是中心频率与带宽之比。当中心频率与带宽相当时,Qr下降到接近1的比例,这时候的L-C是一个宽带滤波器。对于中波频段,若标称接收频段是522KHz~1620KHz,那么带宽是1098KHz,中心频率为919.587KHz,或近似为919.6KHz。中心频率与带宽之比是0.83751,或0.84,即Qr=0.84。这是一个通带曲线近似为馒头形状的滤波器,(未知鬼魅作祟导致无法显示,此处略去若干字 ),所以这又是一个宽带的滤波器[2][6]。

由于前级无高放,天线信号直接进入环形二极管组成的第一混频器,因此天线绕组需要以双线并绕的方式平衡接入,故天线电感加倍为43.6μH,谐振电容器值为687pF。见图:

(待续)

网友A:
大作抢先看!期待精彩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作抢先看!期待精彩下文!

得,您老就别逗我了。这帖子上传难啊,找半天都不知道敏感词在哪里,只好急中生智拍片了......

网友:
去库存?
等下文

楼主:
“六”居然没出来?!

。。。。。。天哪,“六”插队到主帖后面去了!

网友B:
L大师之作精细、经典、精品

网友:
期待分享接收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大师之作精细、经典、精品

既然认定是精品就加精呗!哈哈,调侃一下而已,绝对没有胁迫版主加精的意思,不要误会了,是否加精,是版主的权利,要根据版主自己对帖子的质量作出决定与否。

网友C:
认真拜读。
天线及第一混是我的关注重点。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用单连

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用单连

不好

穿裤子忘套另一条裤腿?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用单连

不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结构太复杂却没有功能上的优势的电路都不太感冒,因此您的具体电路我懒得分析,但是您自己设计的高中频 ...

谢谢您的加分!

尽管您懒得对拙帖进行分析,我还是愿意认真回答您的问题:

一、磁棒天线这里不调谐不仅影响灵敏度,更大的问题是对短波镜像和互调问题,即使使用平衡混频也不如天线采用窄带调谐效果好;
对于灵敏度这是个已知的老问题。
短波镜像和互调不重要,文中已经给出衰减数据。

二、变频级的噪声通常比高放大,即使不调谐高放也比变频噪声指标好,因此把高放作为第一级有源电路更合理;
是否加高放,要看实验指标,文中已对下一步改进作出计划。

三、第二混频用简单的三极管非线性混频,这种混频器噪声较高,而从天线到一中频放大之后的电路综合增益为负数,这会使收音机的噪声提高,不利于弱信号的接收,甚至远不及全国联合设计的三晶体管收音头方案,但是由于该机所用晶体管噪声与以前的国产锗或硅晶体管不是一个级别,这个问题表现不明显;
“三极管混频噪声大”,多年前我也持这种观点。事实上,在二混的本振注入部分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适当的注入能量与合适的混频工作电流的配合调整,是保持混频噪声最低的保证。至于全国联合设计就别提了吧,那从来就不是什么出众的方案。此外,说所用晶体管与以前的国产晶体管不是一个级别,这就有偏见了,我图中所标3DG32F/2N3904,在9MHz频段,3DG32F明显优于2N3904这种通用管。

四、对于二中频带宽9k来说,将近10M的二本振频率漂移问题不可忽视(短波收音机同样有这问题),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除了振荡级整体采用稳压、振荡与混频之间采用隔离放大、选用结电容小的晶体管和低温漂电容之外,增加二中频鉴频和二本振自动微调是有必要的,二本振频率覆盖系数很小,自动微调的调整作用对整个波段也比较均衡;
频率稳定性是个重要问题,自动微调却毫无必要,因为可以有非常实际而简单的办法来充分降低这一问题的影响。

五、二极管检波器采用常规的半波检波,这对于载波频率仅仅0.45M的二中频来说,检波负载RC时间常数,在完全消除惰性失真(对角线失真)和良好的中频滤波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如果改用全波检波这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二极管的全波检波,对于我是四十年前的历史了,您的那些“惰性失真(对角线失真)和良好的中频滤波”事实上完全没有意义,半波足矣。如果存心搞一个复杂的同步检波系统,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同意加精,陆出不来,就8-2好了,敏感词试出来了

网友F:
这么复杂,收益却不多,感觉性价比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复杂,收益却不多,感觉性价比不高啊。

主要是对二次变频方案实验其可行性,可以解决许多原先存疑的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拜读。
天线及第一混是我的关注重点。

磁棒天线的宽带化实现基本成熟,如非亲手制作,不知其妙所在。

二极管环混是第一次实现应用,果然不带一点自身的噪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棒天线的宽带化实现基本成熟,如非亲手制作,不知其妙所在。

二极管环混是第一次实现应用,果然 ...

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第一本振改为可调,第一中频使用晶体做窄带,第二本振固定。
这样就可以使用单联了。
而且从你的原理图框中看,似乎需要修改的内容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第一本振改为可调,第一中频使用晶体做窄带,第二本振固定。
这样就可以使用单联了 ...

重要的是动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动手!动手!!动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动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动手!动手!!动手!!!

正在积累。。。。。。。。。
不如先把你的这个电子文档分享给我?
291140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积累。。。。。。。。。
不如先把你的这个电子文档分享给我?

文后参考资料里不是有了?下载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文后参考资料里不是有了?下载就是了。

已下载备查。估计N年后会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下载备查。估计N年后会去试一试。

大先生三思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第一本振改为可调,第一中频使用晶体做窄带,第二本振固定。
这样就可以使用单联了 ...

单连控

网友:
高水平的作品,有详细的数据和方法,一般业余爱好者鲜有达到这种层度。诚如L大所讲,前端2级的衰减有9dB,灵敏度损失有点多,预选之后加级低噪声高放可能更好些(当然,AGC要足够)。

网友G:
对我等小白来讲,就是看天书啊。不过还是愿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我等小白来讲,就是看天书啊。不过还是愿意看看。

天书都是小白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矿坛登陆麻烦,发帖上传头痛,总是提示非法,心境大受折磨,所以经常逃学,更不愿发表,以图心安。
昨天又 ...

老哥美言,过誉惭惭。脑师之称,余实难安!吾今亦奔七,劳作日渐稀,学得一知半识,不能随风带去,发财之想更无依附,不如散与众人,也好图个共享之乐。盛世晚来,兄我均无大展宏图之任一可能,就在这小小方寸之间,细细品味前人余留之珍馐,津津陶醉于同道辛苦之良作,亦是美事一桩!

网友:
其实不仅是单联控,,,还有更深的想法是数控。
当然想得越多,越没办法动手了。

网友:
老师们说干就干,干了还就是大作,敬佩敬佩;理论扎实,做工精良,是我这样的“焊武帝”学习的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矿坛登陆麻烦,发帖上传头痛,总是提示非法,心境大受折磨,所以经常逃学,更不愿发表,以图心安。
昨天又 ...

用谷哥浏览器,记录密码,几个月不用输入一次密码

楼主:
没有“焊武帝”,就没有所谓作品。

网友:
 ---直接使用无高放的环形二极管混频器,确实对灵敏度指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然使用磁棒的民用接收与使用外接天线的专业接收不能同日而语,因而在DIY领域,二极管环混绝对需要有前置放大,绝不可以照搬专业机的做法。---

好经验都是动手后总结出来的

网友I:
我有个建议:把磁棒天线改为磁环,也许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建议:把磁棒天线改为磁环,也许会有惊喜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建议,已经设计了一个宽带中波放大器,输出就是用磁环的。磁棒不能改磁环,我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中波的宽带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建议,已经设计了一个宽带中波放大器,输出就是用磁环的。磁棒不能改磁环,我的目的就是 ...

坐等宽带放大器电路。

网友A:
等待成果发布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成果发布会!

坐等中

网友I:
L大的帖子里总能学到 点东西

这不,又看了一遍。

对四级中周组成四阶滤波器感兴趣,不知道它的扫频波形完美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I:
L大的帖子里总能学到 点东西

这不,又看了一遍。

爱神把L大大的机机借来扫一下不就知道曲线是否婀娜了呀,打个报告给L老师审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神把L大大的机机借来扫一下不就知道曲线是否婀娜了呀,打个报告给L老师审批就行了。

好主意

网友:
大作!营养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宽带放大器电路。

简单至极,也许会让您失望滴。

楼主:
引用 网友I:
L大的帖子里总能学到 点东西

这不,又看了一遍。

肯定不完美,虽然有扫频仪,却从来也没用过

我是焊上元件之前,先尽量准确地调准电感量和电容量,调节之前立刻就有了双峰特性,但这种特性并不适用,适用的是平顶,所以还需要逐步调到一个峰——当然,是耳朵收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至极,也许会让您失望滴。

大道至简。

网友J:
楼主可否分享pcb文件,我也想装一个。另外晶体管可否用9014?3DJ7用什么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否分享pcb文件,我也想装一个。另外晶体管可否用9014?3DJ7用什么管代替?

PCB有误,等待下一版带高放的吧。

9014可以用,不过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管子。3DJ7是H档的,可用2SK192A的GR档代,或者BF245B代。

网友:
坐等L大新版PCB,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有误,等待下一版带高放的吧。

9014可以用,不过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管子。3DJ7是H档的,可用2SK192 ...

好的!等你的大作。

网友:
深层次的东西,我是看不懂,只能膜拜

网友I(2021-08-05):
引用 楼主:
PCB有误,等待下一版带高放的吧。

9014可以用,不过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管子。3DJ7是H档的,可用2SK192 ...

极力建议,下一版带高放的,如果是宽带高放,高放用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极力建议,下一版带高放的,如果是宽带高放,高放用大电流

谢谢建议!大电流的宽带高放,真是思古的幽情!

在共射组态下,大电流可以适当减小rbb',对早期的中功率管有一定效果,同时早期晶体管高频下的电流增益不高,大电流有助于输入的阻抗匹配和频响高段的扩展。现代管的电流增益和特征频率都非常高,rbb'也可以做到20欧姆以下,做宽带放大时要考虑降低过高的增益,这也是个有点麻烦的事。

我打算用共基组态做宽带放大,Ic的大小与输入电阻有直接的关系,对应75欧姆输入电阻的Ic也就三百多微安。这种应用电路多见于调频收音机的高放级,输入L-C固定调谐于调频波段的比例中点,谐振阻抗则设计为与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与L-C谐振Q值的积匹配。

网友(2021-12-07):
等待精彩继续~~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K:
居然有精力做这些,佩服~
我只有看的精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居然有精力做这些,佩服~
我只有看的精力了。

如今人参鹿鞭都便宜了,赶紧补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今人参鹿鞭都便宜了,赶紧补呀!

便宜没好货。 我现在是能不干就不干,不能不干了才干。功放和大音箱吃灰多年了,听音乐只用电脑小音箱,习惯了觉得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便宜没好货。 我现在是能不干就不干,不能不干了才干。功放和大音箱吃灰多年了,听音乐只用 ...

这倒也是,没有愿望或者愿望不强烈的时候,完全没必要强迫自己。

网友:
用心、专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倒也是,没有愿望或者愿望不强烈的时候,完全没必要强迫自己。

今年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修好了F717,还是拖了5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今年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修好了F717,还是拖了5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 ...

老而弥坚,老当益壮,居然能坚持5年不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而弥坚,老当益壮,居然能坚持5年不卸。

二师兄别来无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今年做的唯一一件事是修好了F717,还是拖了5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 ...

捣腾这劳什子,得充分调动情绪才行。所以我不太愿意修东西,一拆开往往放好几年,家里白占一块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