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2822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5-31):
在使用中发现测试小电容时,电容量显示正常,D值一直在0-50之间跳动,请教各位大神,此种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10PF瓷片电容与云母电容都测试了,D值一直在0-50间跳动,电容值是正确的!你们的表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请注意

1、你的测试激励频率

2、电容器的 DF 不应大于 1,请注意你描述的数字是否正确,一般来说这种小容量电容的 DF 很小很小的

下面是我用 TH2819(比你小 3)测试的 10p 电容,测试激励 100kHZ,DF = 0.00006 的结果非常稳定,电容量 10.1494 最末尾偶尔跳 1 个字,录了个 10 秒视频你可以给邮箱我发你。

网友:
小电容小到什么程度,10pf?

楼主:
对的!10PF瓷片电容与云母电容都测试了,D值一直在0-50间跳动,电容值是正确的!你们的表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很正常了,你这都接近测量的极限,能测出容值就不错了。10pF电容一般是np0(c0g)材质的,D值0.001@1MHz,你真的想细究其精确值,TH2822档次太低,怎么也要几十万¥的电桥才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了,你这都接近测量的极限,能测出容值就不错了。10pF电容一般是np0(c0g)材质的,D值0.001@1MHz, ...

请问D值为什么会在0-50之间跳动?D值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D值怎么算自己搜“5950-3000”这份文档,虽然是全英文的,但是公式和图应该能看懂,如果这都看不懂就别研究这些高深的问题了。

串联模式D值=阻抗/电抗,并联模式D值=阻抗/容抗。阻抗是复阻抗的实部,容抗是复阻抗的虚部,电抗是容抗阻抗的矢量和。

就拿并联模式说事,10pF@10kHz容抗1.6M,对应的阻抗在Gohm以上实际上是测不出来的,根据测试的误差瞎显示很正常。

最后说一句,不要纠结这个D值的数字,你的仪表对于10pF这么小的电容来说档次太低,花几十万买个好的再来发言吧,我不会回复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D值为什么会在0-50之间跳动?D值是怎么计算的?

DF 的计算我说过很多次了不想再重复,随便找了个以前的帖子,29 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26 楼有我说的电桥原理。

DF 跳动太大,首先看你的测试激励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值怎么算自己搜“5950-3000”这份文档,虽然是全英文的,但是公式和图应该能看懂,如果这都看不懂就别研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 的计算我说过很多次了不想再重复,随便找了个以前的帖子,29 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非常感谢!我邮箱:934312269@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邮箱:

已发,供参考

主要还是你的测试激励频率问题,不过我试过 2819 就算用 1kHZ 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供参考

主要还是你的测试激励频率问题,不过我试过 2819 就算用 1kHZ 也差不多

视频收到了!我是放在1KHZ上测试的,D值是0.0000-0.0050之间跳动,现在可以确认2822的软件程序是有问题的!非常感谢兄台的帮助!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收到了!我是放在1KHZ上测试的,D值是0.0000-0.0050之间跳动,现在可以确认2822的软件程序是有问题的 ...

0.005 那就没问题了,你使用的测试激励频率太低,1kHZ 是不合适的

网友:
1kHz下面10pF电容的容抗16M,纯阻性电抗在几十G以上,这么大的电阻上万块钱的台式万用表都测不出来,你让一个手持LCR来测,这可能做到吗???

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贪多只能撑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