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批头改简易电动绕线机

楼主(2021-05-31):
废弃电动螺丝批改绕线机,加上计数器偶尔用用行了。之前的计数器开关自己用铜片做了通断不果断,圈数不准,这次换个行程开关,希望好用。

补充内容 (2021-6-4 21:02):
继续开计数器开关,用磁感应开关一下安静了。

网友A:
开关6个脉冲计数一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6个脉冲计数一圈吗

不是,有颗锁紧螺丝正好兼做碰铁了

楼主:
先绕一个ei76牛叠厚28,绕1650匝试一下

控制变压器拆的,片厚0.4

控制变压器拆的,片厚0.4

网友B:
看看我做的绕线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3633&extra=

群里好像还有一位大师  用计算机的按键!  把计算机里面的“”1“ 按键引出2根线! 按下1+    然后每次触发加个1  绕错了还可以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做的绕线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3633&extra=

群里好 ...

好的谢谢分享,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像三星堆才出土的?

闲置了有几年了

楼主:
ei76牛空载8ma,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ei76牛空载8ma,是不是太小了。

圈数有点多,这个铁芯面积有1100圈就差不多了。看楼主的铁芯像是灰片,(Z11)。

网友:
这是牛吗!分明是猪 ,牛比这个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圈数有点多,这个铁芯面积有1100圈就差不多了。看楼主的铁芯像是灰片,(Z11)。

拆了几年了,片子感觉还不算差,开始算的1200匝左右,想用于收音机,到是希望空载电流小一点,没想到这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了几年了,片子感觉还不算差,开始算的1200匝左右,想用于收音机,到是希望空载电流小一点,没想到这么 ...

用于什么样的收音机?这铁芯大约有40--50W。在保证静态电流达标的情况下圈数不要太多。圈数太多输出功率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于什么样的收音机?这铁芯大约有40--50W。在保证静态电流达标的情况下圈数不要太多。圈数太多输出功率 ...

小的变压器,没有合适的漆包线,用这个机感觉也不好绕易断。便携收音机,外置电源

网友E:
这个“碰铁”可能会影响转速不稳定,密绕时会导致线包有一个不均匀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碰铁”可能会影响转速不稳定,密绕时会导致线包有一个不均匀的线

电流表能明显看出调动,转速到是不明显,可调电源电压5v左右

楼主:
机械开关噪声有点大,记得有个磁感应开关,东翻西找出来了,上面标5-25v电压,计数器1.5v电池供电的不管了先试一下还可以使用。

这回安静了

这回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像三星堆才出土的?

哈哈哈,咱俩想一起去了

楼主:
又绕了一个小牛,量空载电流5ma,初级3050匝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时间也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像三星堆才出土的?

本来就是文物

楼主:
楼下搬来一个一个家具厂,不知道怎么防尘?窗台天就全是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