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测量仪工作原理?

楼主(2021-05-31):
下图,电容测量仪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8864&extra=
仅供参考

上电是Q2Q1同时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桥方式。。。

电桥必须要有检零,这个显然没有。

网友B:
电桥方式。。。

网友C:
左边(VT1~VT3)是振荡器,VT4 是功放,最后得到一个频率可调方波交流电,通给待测电容 Cx,表头测量流过电容 Cx 的电流(二极管整流)。

假设电容是理想的,只有容抗 X,没有电阻 R,也就是阻抗 Z=X

电容的容抗 Xc=1/ωC
流过标头的电流符合欧姆定律 I=U/Xc
所以流过表头的电流 I=UωC

也就是说,当 U 和 ω 一定时,流过表头的电流 I 和电容量 C 成正比,所以表头上的刻度是线性的。

btw. 这电路图还画错了

楼主:
有的说VT4是开关管

网友D:
VT4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用一般高频管就可以。仪器原理就是washu大神说的酱紫。
当年装9吋黑白电视机时做过这个电容测量仪。具体电路忘记了。只做了25,100,1000p三档。用来测中周的谐振电容,性能不错。记得25p档指针要不零飘,还是费了些功夫。后来有了电感电容测量表,这个就不用了。现在也不知道放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VT1~VT3)是振荡器,VT4 是功放,最后得到一个频率可调方波交流电,通给待测电容 Cx,表头测量流过电 ...

哪个地方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VT4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用一般高频管就可以。仪器原理就是washu大神说的酱紫。
当年装9吋黑白电视机时做过 ...

上电瞬间是VT2先导通吗?波段开关是两边同步调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瞬间是VT2先导通吗?波段开关是两边同步调节吗?

电路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VT2,VT3,VT4是npn管,9012标错。可用9014,或9013。VT1可用9015,或9012。RP建议用10k。
  上电瞬间应该是VT2先导通,发生联锁反应,VT1,VT3也导通。因为3导通则2截止,但此时C右边被拉到地,所以1并不马上截止。等到C充上电,1,3截止。然后2再导通,但这时1并不马上导通,要等C放电。大概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知道对不对。
  波段开关只要一边就可以了。校准的一边可以省略。准备几只比较准的电容,测试之前试测一下。
  话说回来,现在做这个没必要啊。

网友:
我买了个晶体管测试仪,,,可测电容容量 内阻又直观,, 还可以测大容量电容,一键测试多好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30多年前无线电杂志上面的

网友:
现在就别惦记这种老太爷级的东西了。各种新东西又简单又好用。

网友:
是不是黑端与S1不能接通,不然变成CX与C7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