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要外表没外表,要内部没内部,

楼主(2021-05-31):
这表要外表没外表,要内部没内部,有喜欢的吗。

网友:
有一块,就因为按键开关坏了,烧了个一塌糊涂。

网友:
这表一旦坏了,维修非常麻烦。这个改进的型号里面也是如同一团乱麻,当时两百大多的这个价位可以买一个比较不错的表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楼主:
相片看着还行,实物啥也不是

网友:
档位挺特别啊,不会用

网友:
那个白色漆点一掉,恶梦来了

网友:
这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是单位购买的,还有五交化公司时售价265元,很贵的。表设计有问题,LC调零时不是表针不动就是敲到头卡卡的响,稳定的零点很难找准。还有个致命缺陷就是用了琴键开关,时间一长就接触不良。唯一的优点就是直流电压档设计的精度还可以。我单位里的表10V档阻尼零度很理想。这是改进型了,前期的产品档位电阻直接搭棚焊在琴键开关上,跟盖楼一样根本没考虑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片看着还行,实物啥也不是

这表就是个大、重量重,携带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