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有万利达热水壶上的两个配件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2021-05-31):
坛友好!哪位坛友有万利达热水壶上的这两个配件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论大小,也不问品牌,上下一齐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多的是。不用追求原型号。只要尺寸一样就可以换。上下一块换。。。

谢谢坛友的关注和提供的图片,如果固定孔不对还是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大小,也不问品牌,上下一齐买就行了。

谢谢坛友的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关注和提供的图片,如果固定孔不对还是无法安装。

通用标准件,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标准件,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谢谢坛友的关注,我看有大小和AB之分。

网友D:
这个必须有,常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有,常坏的。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多的是。不用追求原型号。只要尺寸一样就可以换。上下一块换。。。

我量了一下,根电热水壶耦合器的1号,大三角大铜圈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不一样。。。

不知固定在加热盘上的下边两个金属片上的两孔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就是。万利达就这一种。。。。

紧上两个螺丝就行,这种最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就是。万利达就这一种。。。。

对,就是这个,如何购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