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活了一台美多28A-1型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1-05-31):
80年代,老伴的亲戚给我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机器很惨,波段开关连支架,钮,拉杆天线都没了,波段开关还剩半片胶木片,当年没有配件,也没精力修,就扔到箱子里了。前几年翻出来这个放了三十多年,几次搬家保留下来的破收音机,心想当年还是台名机,现在已退休多年,时间精力都有了就想修复它。
波段开关找到了,是个三波段的当两波段的用吧,朋友给了一根葵花四用机上的拉杆天线,长一点将就用吧。找了块老汽车收音机的机壳剪下一块做了波段开关兼主板的支架,波段开关的钮是最费劲的,最后用一个老电位器的铜轴套加一个铝件做成了波段开关扳钮。
组装好后通电不收音,慢慢修吧。修的过程略。两个中频变压器断线,三个同轴电解电容失效,用子母法修复,外观看不出来,几个件开焊,印刷线路开胶等小毛病一一修好,通电简单调了下能收台了,声音还挺大,至此修复完成,就差统调了。

楼主:
波段开关扳钮,用电位器铜轴套做的,希望给修复老机的坛友一点启发

网友A:
我前些年也有收块美多28A,可惜被快递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年也有收块美多28A,可惜被快递暴力了。

可惜了!慢慢修复吧

网友B:
28a还是空连的好机。子母法修复,是新零件穿就衣服吗?

网友C:
悄悄的问一下,边上是自制的维修电源嘛,上面的2个表头应该不年轻了呵呵

网友:
好手艺,好机器值得一修。

网友:
不错、不错!恢复的像模像样,整容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a还是空连的好机。子母法修复,是新零件穿就衣服吗?

现代同等规格的电解电容体积很小完全可以塞到旧壳里去,做到以假乱真。直接代换有点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悄悄的问一下,边上是自制的维修电源嘛,上面的2个表头应该不年轻了呵呵

谢谢关注!是仿照小尚弟的电路做的,两个小表头都是76年的,稍加改造成了30V和5A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和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代同等规格的电解电容体积很小完全可以塞到旧壳里去,做到以假乱真。直接代换有点不协调

好的,谢谢了,不错的方法

网友D:
        机壳还可以,右后盖吗,喇叭惨了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壳还可以,右后盖吗,喇叭惨了点儿。

机壳全的。喇叭是惨了点,淘不到原装喇叭的话准备换纸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全的。喇叭是惨了点,淘不到原装喇叭的话准备换纸盆

        这种喇叭的音质是相当的好听,如果换纸盆换不好就报废了,实在不行就用胶水补一补先用着,等到有好的喇叭再换下来,美多28A,是相当不错的老国产收音机,能拥有一台是幸运的。

楼主:
另外此机还有个通病就是度盘前脸易脱落,看到有的图片是用螺丝紧固的。我的这台也掉了,为了恢复原样,我用透明有机玻璃做了两颗铆钉固定上了,可以和原装的比美

网友:
不错的老国产收音机,值得收藏。

网友:
好手艺,点赞。

网友:
一代名鸡,看着就舒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关注和加分!

网友:
最早的国产晶体管收音机,60年代要170元。

网友:
波段开关扳手和自作的稳压电源是亮点!赞!

网友E(2021-10-19):
做波段开关扳钮,老电位器的铜轴套与铝件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
用类似铆钉的铁件穿过铝扳手和铜套紧配合铆紧,整形。用铝主要是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波段开关扳钮,老电位器的铜轴套与铝件是如何固定的?

回复在楼上

网友:
有机玻璃铆钉做得不错,其实也可以用2个透明发光二极管从里往外伸出机壳前面板,然后将度盘打2个孔,套在发光二极管上,从里面加502胶水粘上。不怕画蛇添足还可以将发光二极管作指示灯。

网友(2023-10-11):
过去特别喜欢这收音机上面的三极管造型,管帽和管脚上面的油漆很讲究、管帽印字漂亮清晰

网友:
打理收音机的过程,乐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