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1-06-01):
三和YX-360TR万用表,小白对此表一无所知,请大侠指教,谢谢!
借图,供参考:

网友A:
要问怎么使用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问怎么使用还是其他的

性能,参数、电路等,一般工作表?炮灰表?

网友B:
这是款较老的三和,比二弹一星的好,
好表子当炮灰更耐用稳定。

网友C:
较好的工作表,比大多数国产指针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要三四百,充炮灰太奢侈

不会高的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款较老的三和,比二弹一星的好,
好表子当炮灰更耐用稳定。

这么说和二弹一星是一个层面的表啦,可能是表头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较好的工作表,比大多数国产指针表好。

与老款47比是否胜一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和二弹一星是一个层面的表啦,可能是表头比较好

你的老三和打开看看或许刀位不是新三和那种PCB的
是块不错的表子

这款比你再老几年,还是陶瓷板的

网友E:
这表我有一块: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79&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我有一块: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79&mobile=2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