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螺丝钉

楼主(2021-06-01):
最近淘了一台南京红旗无线电厂83年左右的小台式两波段机子,打理过程中发现波段开关无法切换到短波,拆开研究,期初认为拨动开关锈蚀,用螺丝松退喷罐一通喷,几分钟以后还是纹丝不动,正准备拆拨动开关时,偶然发现开关一头有个螺钉,随手拆下螺钉,居然可以拨短波了,想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不会有人没事干故意上螺丝的。联想到以前打理熊猫802-1,发现短波一根白线给人中间剪断,推测那时为了政治需要,防止收听敌台。但看电解都是81、82年的,推算83年出厂,那时已经开放5年了,还限制短波收听?图片不给上传,不知为什么。150K,没超

网友:
大人防止小孩听短波加上去的吧?

网友:
塑封管,小色环电阻,后期的收音机。

楼主:
补充:发帖目的是提醒朋友们打理机子时有时认真观察一下,也许故障不在电路本身。多看,切忌盲目拆换零件,少走弯路。也许事半功倍。那个拨动开关好多脚,难拆,拆下来还不一定配到。

网友A:
也可能是选材不严,另外楼主是否可以拍一张外壳照片看看?

楼主:
忘记了,实物在家,我先找一下买的时候照片,某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选材不严,另外楼主是否可以拍一张外壳照片看看?

这是购买时候的整机图片,可惜玻璃周边白色条纹给我清洗时弄没了

楼主:
还没找到型号,但现在收听可以了。主要是双联坏了,换了一个,灵敏度不错。比后期莺歌那些工艺差的普及品好多了,这也是我花一张毛爷爷的原因。

网友:
南京红旗无线电厂在南京的【 娃娃桥】 是南京半导体收音机生产量很大的企业。

楼主:
太好了,谢谢朋友的资料,收藏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波段开关上这两个螺丝孔一般都是固定用的,怎么拧上螺丝钉就不能拨动了呢?

回复前辈:那颗螺丝是M2.5X10旋进去正好挡住拨动开关的塑料滑动块向上(短波挡)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对对对。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家长防止小孩听短波故意搞的。要是工厂搞的,那原机主惨了,可能他自己不会弄,几十年了短波收不了,可能怪工厂波段选择部分质量不好呢

网友C:
我觉得那两颗螺丝原来是固定用的,可能维修时被人误换长度更长的螺丝,影响了开关的行程。80前后收听邓丽君歌曲都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两颗螺丝原来是固定用的,可能维修时被人误换长度更长的螺丝,影响了开关的行程。80前后收听邓丽君 ...

开始我也和你一样想法,但是PCB没有对应固定孔,外壳也没用孔,完全靠引脚焊接PCB固定的。所以怀疑故意为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和你一样想法,但是PCB没有对应固定孔,外壳也没用孔,完全靠引脚焊接PCB固定的。所以怀疑故意为 ...

我有个老同事是南京红旗厂的,有空我想找他证实一下

网友:
不借的机子

网友(2021-09-27):
楼主想多了,估计是维修者的或爱好者拆机,安装时发现螺丝多出来,看到那个地方刚好有个螺丝孔,拧上去,刚刚好,误操作造成的。记得小时候,好奇拆开小东西,再装回去,螺丝或小配件就多出了

网友:
那个波段开关是个通用器件,那两个螺孔确实是用来固定的,当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时候,通常不会用到这两个螺孔,当开关需要固定在面板上时,就要用这两个孔来固定了。如果影响了开关的拨动,估计是螺丝太长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内行有意所为。
误打误撞的可能性极小。

大多数听收音机的人,是普通使用者,未必都懂行。
使用者可能是位老年人当中的电盲。
他很可能盲目乱拧,甚至可能喜欢挨个儿把每个旋钮都顺时针拧到底……
……音量电位器,可能让, 对收音机感到陌生的人,无师自通 —— 顺时针意味着光明来到。 反之则暗。
偏偏那波段选择旋钮,顺时针拧,是短波。
(见图,照片是收音机的背面,所以是逆时针。)
然后忿忿然告诉子女,“ 收音机坏了”……
的确,他要听的 本地电台的天气预报、新闻,都收不到了。

三番两次,送去修理。

修理店的师傅问得缘由,灵机一动,加了这个螺丝,把这既该死又多余的波段选择开关,干脆固定在中波了。

九十年代,我单位一度派了个完全外行的人“兼管”扩音机。
做广播操的时候,由他去操作扩音机。
他所做的头一件事,必定是,将所有的旋钮,顺时针拧到底!
他激动得热血沸腾,这天的广播操却没法做了。

曾见过罕见人为故障,大型的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被拧坏。
肇事者说,他只是想把这收音机的“把声音再开得更大一点”。
而其实是,那时收音机里的电池,快没电了。

不开窍的,极少。但的确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内行有意所为。
误打误撞的可能性极小。

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谢谢关注

网友E:
10楼 电路图中的 BG12 (2AP9检波用 )好像漏画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楼 电路图中的 BG12 (2AP9检波用 )好像漏画了 !!!!!

还真是!

楼主:
谢谢您的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