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19V电源故障

楼主(2021-06-01):
   家里翻出来一个19V 2.1A电源  本来想用着给宜家电钻充电用,结果插上 电源灯一暗一亮的。带上负载测试 电压从5-19V 不断波动。拔掉负载就正常了。大致检查了一下没发现问题零件。 请问老师们。有知道这类电源的故障原因吗???

楼主(2021-12-08):
引用 网友A:
串个5-10欧的大电阻试试看

谢谢~空了测试一下。

网友B(2021-06-02):
你这个电源明显不是适合充电用的,尤其是你的电池电压也不合适,因为这个电源不是充电用的恒压恒流式的,充电时电池电压低,一下子就把电压给压到电池电压了,而这个开关电池会判断输出短路,保护不输出了,不输出时电池那也就没有大电流,也就不会拉低电压,这个电源就恢复输出,再保护,如此不断循环

网友:
测量一下450伏大电容

网友:
电源应该没问题,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是否充电电流太大了,超出最大输出电流,如果是带负载能力差,将点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C:
这电源带充电式的电钻不行。
对了,你的负载是什么?超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带充电式的电钻不行。
对了,你的负载是什么?超流了吗?

宜家14.4V 手电钻  维修电源测试 19V 1A出头  用这个电源应该没得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宜家14.4V 手电钻  维修电源测试 19V 1A出头  用这个电源应该没得问题的。

维修电源一般可以,但是好多时候,对于充电钻这种开关电源未必就行。
用9欧姆的负载试试才行。

网友:
这种电源不比充电器,当你的电钻电池亏电厉害时,用这电源充电初期电流很大,超出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就会出现保护现象了,所以充电器往往并不是一个普通电源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明显不是适合充电用的,尤其是你的电池电压也不合适,因为这个电源不是充电用的恒压恒流式的,充 ...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明显不是适合充电用的,尤其是你的电池电压也不合适,因为这个电源不是充电用的恒压恒流式的,充 ...

这个解释很好。
19v电源给14v电池充电显然差值过大,电流超过保护值造成“打嗝”,可以试串个电阻限制电流看看。

网友:
带上负载测试时电流多大?如果没有超限,先串进去几欧的大功率电阻,看看能否充电。

网友A:
串个5-10欧的大电阻试试看

网友(2021-12-09):
建议把输出电压改成16.8v。另外,减小芯片辅助供电整流前的限流电阻,提高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