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发送程序

楼主(2021-06-01):
这段C51单片机串口发送程序的执行过程,我的理解图上,请大家看看,我的理解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位贤弟,不清楚这段代码源于何处,估计编译也不会通过

网友:
不要在中断程序里等发送完成.

网友:
正在学C的飘过,汇编看不懂……

网友A:
程序思路混乱。中断里面再开中断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思路混乱。中断里面再开中断干什么?

能否给一个串口发送的例子,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一个串口发送的例子,汇编语言和C语言的,

这种范例,书里都有啊.
汇编和C都是一样的.无非如下:
TMOD,SCON,TH1TL1波特率设置好TR1=1
主程序中SBUF=A发送,等待TI=1,然后清TI

如果是开ES中断,则main中,SBUF发送,然后发送结束后TI=1,进入中断,清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