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脑装机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用老毛桃u盘启动装xp系统,winpe画面走过后进不了它的桌面是怎么回事?在台机上都能正常进去,笔记本就不行。我要装机的笔记本是方正系列R350N的老本本(台机也是老机子,都是双核二代内存的)。恳请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PE兼容问题 需要换PE

网友:
重做一个U盘启动系统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可能内存太小了,新版pe要大内存,换个很老的版本试试

网友:
      本本拆硬盘又简单,挂台式机格式化硬盘,pe装系统也行,系统上给硬盘装系统也可。装系统软件太多如果是ghost文件装系统,在系统桌面安装推荐ghost32.exe,装完不重启(如果IDE/SATA不支持热拔就关机取下硬盘装上本本开机进行安装。如果是PE桌面安装选择就太多了。装完不重启(如果IDE/SATA不支持热拔就关机取下硬盘装上本本开机进行安装。

网友:
不进PE,直接手动GHOST

网友:
你这个电脑 最好选择10年左右的PE系统 2003系统构架 对于兼容性来说 最好  后期的PE核心都是WIN7多媒体版本 带网络功能 可以自动查找驱动  但是老机器集体掉链子
装机系统只能考虑XP SP2或者SP3

楼主:
谢谢大家!因我不会DOS,只能用傻瓜的自动安装了。PE是2003的说能装老机得呀,内存是2G的667M,CPU是因特尔T2500,本可以用光盘装只是光驱读碟不太行了,读不了安装盘,VCD还行,本本还有八九成新,所以不想浪费了。
请问那里能下载到老版的U盘PE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因我不会DOS,只能用傻瓜的自动安装了。PE是2003的说能装老机得呀,内存是2G的667M,CPU是因特尔 ...

既然PE内核是2003的那应该是能装的,有可能是PE的问题
要不尝试一下其他的PE,我记得真正的老毛桃PE作者早就不干了,现在的各种网站都是李鬼,一堆捆绑软件 ,还有镜像源你用的是MSDN里下的原版镜像源吗?
我个人推荐你用的是IT天空出版的名为EasyU的PE,该PE功能十分强大,一次安装到U盘中,使用PE时即可选2003/win10内核的PE进入,对老机子的兼容性不错。
且PE里带着各种工具,无奇不有(比如everything,aida64,cpuz,UEFIfix,。如果win10内核的PE联网的话甚至能用内置浏览器上网。
win10内核的PE内可以直接打开iso文件里面的setup文件安装系统,非常方便并且不会给你装的系统添加广告。(2003的内核PE建议用加载虚拟光驱功能来安装镜像。)
而且可以在安装完系统之后,任然在PE系统内打开桌面的快捷方式“万能驱动”来给刚才安装的系统打驱动(需要预先下载对应安装系统版本的万能驱动包并解压到U盘目录中),2003内核也有这个功能。并且万能驱动的版本也在不断更新中。最新的版本是万能驱动7,但是支持到32位的XP的万能驱动版本是万能驱动6.6,IT天空官网分享的百度网盘链接已经失效,我自己保存了一份万能驱动6.6 XP X86的版本(最后更新时间为2016),如果有坛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叫我,我会上传到百度网盘中
万能驱动的作用在于之后进入你安装的系统时,系统部署阶段时就会把对应的网卡驱动和显卡驱动,主板驱动,声卡驱动一并安装好,做到安装后即用。

网友:
内存小,需要增加内存到2GX2。有康宝光驱,就弄个笔记本可以用的win7光盘。XP,2G内存就可以。

网友:
x64pe不兼容32位处理器

网友:
进机器的BIOS看一下,硬盘的连接是否在SATA状态?如果是的话请把它改成IDE状态。XP的安装系统大部分都没有集成主板的SATA驱动,所以安装完系统重启后因为没有驱动而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有时间再弄弄看。
我本人觉得XP系统好用,win7的用过,win8在别人那里试过两次,都不爽。不知朋友们认为如何?

楼主:
紧急求助:
电脑重装好了xp系统却没声音,声卡驱动都装好了,任务栏里没有喇叭的盘符,打开控制面板里的音频设备,声音,音量等都是灰色得,硬件显示这些设备又都是正常运行得。这是怎回事啊?请大侠们鼎力相助为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