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广播定压功放可以传输1000米吗?

楼主(2021-06-01):
记得这台定压功放输出最大是120v,带了6个25瓦的高音喇叭,想要把功放移动到1公里远的地方,不知行不行?功放功率是够用的。

补充内容 (2021-6-7 13:39):
感谢大家支招!现在决定上调频发射比较容易,一台发射机,一台接收机负责带动原来的功放系统,在买两套接收带功放的增加4个喇叭。价格和架线差不多?

网友A:
使用一组变压器,升压到240伏,绝对没问题。结论是这样的,25W的喇叭,有15W就比较响了,所以240V传输150W不到1A电流就算是损失30%都可以的,使用1.5平方的导线,大概25欧左右,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定压的过去传输三五千米都是正常的。不过越远衰减越大,想满负荷是难了。
你的功放功率是多大的哦?

网友:
想要传的远,就要用粗线,只要线够粗,就能传很远

网友C:
以前广播都是从乡镇上牵线过来,几公里10几公里都是很正常都,还是铁线2mm左右。还记得那个线从我们学校都围墙上奏过去,我爬到围墙上去摸那个线,摸的手麻麻都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广播都是从乡镇上牵线过来,几公里10几公里都是很正常都,还是铁线2mm左右。

还都是一根线

网友D:
没问题的,单位厂区远远超过1公里,声音很大,用的2.5的线,如果声音小可以在输出变压器上加些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压的过去传输三五千米都是正常的。不过越远衰减越大,想满负荷是难了。
你的功放功率是多大的哦?

你好,是社区的,前几年我帮他们买的,功率不记得了,是选的较大的,一千多块钱好像不是,几十斤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组变压器,升压到240伏,绝对没问题。结论是这样的,25W的喇叭,有15W就比较响了,所以240V传输150W ...

谢谢!我考虑一下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单位厂区远远超过1公里,声音很大,用的2.5的线,如果声音小可以在输出变压器上加些线圈。

感谢提供实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频发射机和接收音箱了解下  或者用调频发射 加上自带FM 扩音机加上定时器

以前用过,好像不理想,后来又改成大喇叭广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组变压器,升压到240伏,绝对没问题。结论是这样的,25W的喇叭,有15W就比较响了,所以240V传输150W ...

好专业的回答

网友:
5公里都没问题,当时用的都是10号铁线架在电线杆子上。

网友F:
给你参考,以前电话交换机额定是4公里线,通话给40mA, 终端从12V降到9V不等,
也就是4公里线损能耗费掉3V 40mA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组变压器,升压到240伏,绝对没问题。结论是这样的,25W的喇叭,有15W就比较响了,所以240V传输150W ...

可不可以在功放的外面直接加个控制变压器,120v变220v,传送到大喇叭线间变压器的220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参考,以前电话交换机额定是4公里线,通话给40mA, 终端从12V降到9V不等,
也就是4公里线损能耗费掉3V ...

感谢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单位厂区远远超过1公里,声音很大,用的2.5的线,如果声音小可以在输出变压器上加些线圈。

功放输出最高阻抗是100v,可以用控制变压器的将这100v变成220传输到喇叭上的线间变压器的200接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在功放的外面直接加个控制变压器,120v变220v,传送到大喇叭线间变压器的220接线端子。

简单的办法:使用一个220/110变压器功率要足,自偶变压器也可以。220伏侧要加装氧化锌避雷器并接地。喇叭的线间变压器应该有240伏接头端子,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放输出最高阻抗是100v,可以用控制变压器的将这100v变成220传输到喇叭上的线间变压器的200接口吗?

输出变压器的铁心和电源变压器有区别,主要就是导磁率低,防止饱和,你的功放输出端子没有220伏,最好是重绕输出变压器,也就一上午的事,加个变压器会损失效率,如果功放功率富裕也可以,注意功放的低音要收一点小心烧管子,远距离传输一定注意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变压器的铁心和电源变压器有区别,主要就是导磁率低,防止饱和,你的功放输出端子没有220伏,最好是 ...

非常感谢指导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使用一个220/110变压器功率要足,自偶变压器也可以。220伏侧要加装氧化锌避雷器并接地。喇叭 ...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搞有线广播的!

网友G:
记得在七几年去帮知青同学安装过大队的有线广播,他们大队有8个小队每个小队都要装一个5W的高音喇叭,最远小队的离大队部有4Km,大队部用一台50W的晶体管扩音机,调试的时候到最远那个小队去听到的广播声音也很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在七几年去帮知青同学安装过大队的有线广播,他们大队有8个小队每个小队都要装一个5W的高音喇叭,最远 ...

估计都是高阻抗传输。记得有款飞跃牌50瓦的,那做工和能效不是现在的能比的,

网友H:
没有楼上大侠们说的复杂,你直接上商品机定压功放即可,100V输出走2公里没有问题。我前公司就有这个业务,给很多大学里面装过,各个楼宇之间跨度很大,都是正常100V输出端口搞定。

网友:
一公里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社区的,前几年我帮他们买的,功率不记得了,是选的较大的,一千多块钱好像不是,几十斤重。

估计你的机器应该是上海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这种机器在国内销量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楼上大侠们说的复杂,你直接上商品机定压功放即可,100V输出走2公里没有问题。我前公司就有这个业务, ...

感谢!现在觉得上调频发射比较容易,一台发射机,一台接收机负责带动原来的功放系统,在买两套接收带功放的增加4个喇叭。价格和架线差不多?

网友H:
调频机器犯法。。。。。。。。。

网友:
为了减小电容的影响,提高效率用一根线即可,另一根线为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频机器犯法。。。。。。。。。

这么严重吗?要审批的吗?社区用的,频率67-87

网友:
要无管委审批,但无管委员处理这种事情原则上不审批。
五月份一个和一个朋友出去玩,半路他接到电话,无管委要起诉他

网友:
有线广播绝对不能使用无线发射传输特别是单位使用的设备,技术上可能性是另一回事。

网友:
就稳定性而言,有线传输比调频无线传输好。无线传输易受雷电、工厂设备等的干扰。有线线路安装好后用几年一般没什么问题,并且不用怎么维护,无线传输时接收板坏或对不上频是常事。

网友:
使用光纤做数字传输的方案可行,就是需要在两端做转换,造价也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