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f s80 重低音失灵

楼主(2021-06-01):
sony srf s80 重低音失灵。
我珍藏的一个小机就莫名其妙的重低音部分没有了,放到重低音档也无效果。收台和音量都正常。
这些小机器时间太老了,是不是什么原件因为岁月而失效了呢?
哪位老师指点一二,我试着动一动它。谢谢

网友A:
重点解决电源问题再说,

网友B:
这个小收音机,正常情况下不容易出问题,首先检查耳机接口有无接触不良和虚焊,然后再检查电源开关和重低音开关有无接触不良,这个收音机貌似只有一个多档拨动开关,集合了电源和普通音质还有重低音效果调节功能,最后再检查一下输入输出电容有无老化。

网友C(2021-09-23):
电容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发出来有针对性地讨论比较方便一些。

楼主(2022-05-15):
引用 网友A:
重点解决电源问题再说,

谢谢前辈,疫情原因,几年没有登录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收音机,正常情况下不容易出问题,首先检查耳机接口有无接触不良和虚焊,然后再检查电源开关和重低音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问题换了就好了

感谢您指点迷津,我因为疫情几年没有来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