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脚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6-01):
这个4脚的是什么元件?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
滤波电感?

网友:
特斯拉 共模电感?

楼主:
在电路里的作用像是模块电源,电池4.08V加在2个脚上,另外2个脚电压是4.25V,给后面电路供电,只是这个电压没有见过。

网友:
TESLA DC-DC电源模块

网友:
TESLA DC-DC电源模块,做隔离用的

网友A:
DC-DC模块,嘉立创凑单撸过几个类似的,十几块钱一个,电流都比较小,1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模块,嘉立创凑单撸过几个类似的,十几块钱一个,电流都比较小,1A以内。

谢谢以上各位坛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