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聊下9014、9015常用低价三极管

楼主(2021-06-02):
9014、9015对管据说是低噪声管,耗散功率也适中,一般不同厂家有3-400mW的耗散功率,集电极1-200mA的电流,曾用9014、9015做过24V的OTL未级管,推6.5寸音箱声音洪亮,用了个把月一直没加散热片终于在热天下午炸爆了管。相对于一般小功率三极管,这对有更大的直流放大倍数,截止频率有些厂家打着最低80MHz,早年弄FM无线话筒用9014还能过100MHz发射到很远,只见爱好者用这两管多做音频前置放大,早年身边一负责科技活动的老师,带学生装传统中波收音机时,将三极管都换用9014、9015,因接收得比其他组好而获奖。低噪声高放大倍数和工作过100MHz,见大家玩中波单管机多,短波段基本没见用,大家聊下还有怎再发挥下这对常用管。

网友:
记得当初这些90XX管子低价涌入国内市场以后,国产管子就几乎销声匿迹了,毕竟人家性能好得多啊,一致性也非常好,相比之下国产3字头的偃旗息鼓,纷纷改头换面,纯国产货的研发和生产销售几乎停滞,一时期国货半导体产业受到的冲击非常大。

网友:
我就常用它们。

网友:
一直用9014、9018、8050、8550

网友A:
好奇怪,要功率的话应该选S8050 8550和SS的
9014完全不够看的

网友:
一个三极管让我脑子都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要功率的话应该选S8050 8550和SS的
9014完全不够看的

是的,当时做OTL小功放手头只有9014、9015,本想有台老袖珍收音机的音量就行,没想到能宏亮推动6.5吋。

网友:
三洋(组装)的收录机,单声道的机器,磁头前置放大器用了3个9014,话筒放大用一个9014,录放效果很好。
      前不久拆了一个摔坏的松下单声道收录机,它的磁头前置放大器也是用了3个9014。老爷子有一把北京民族乐器厂的“星海”牌夏式电吉他,里头的拾音器放大器的晶体管(看不清型号,应该就是国产的3AX管子),管腿全部锈断。我利用原来的板子,用了一个9014做单管前置放大电路,输出加上音调调节,效果很好,老爷子用着很满意。

网友:
别的不说,这俩管子放大倍数是真的高,跟9012/9013比那叫一个顶俩,跟3AG之类的比那叫以一当十

网友:
分立管的功放,声音好听。

网友B:
国产的9014好像没有进口的好,比较过国产的和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9014好像没有进口的好,比较过国产的和飞利浦的。

国产的现在出现好多小型半导体厂,可能低价竞争问题弄的“小管芯”。

网友C:
8050、8550功率应该高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0、8550功率应该高一些吧

这两个又有个S版本吧!功率相差两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产的现在出现好多小型半导体厂,可能低价竞争问题弄的“小管芯”。

什么都有小号的,3055有220封装的,882有92封装的。有的直接用小管芯封装,买管子先要问清楚铜脚,铁脚?大芯片,小芯片?我前阵子买的882几分钱一只,买之前什么都没问到手发现电流小,砸开一只芯片和9014差不多,今后不能图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有小号的,3055有220封装的,882有92封装的。有的直接用小管芯封装,买管子先要问清楚铜脚,铁脚? ...

赛格买元件时问过商家,只懂进出价销售的多,问具体参数也是给的不一定厂方的,有几次问了还胡说八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