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改可调后开机瞬间高压23伏,后慢慢回到正常

楼主(2021-06-02):
ATX电源改可调后开机瞬间高压23伏(最高输出电压),后慢慢回到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改装前的图及改装过程发上来,看看有没有救。

网友:
改装后主电源芯片必须另设辅助电源供电,而且辅助电源供电输入端必须取自主电源整流滤波后的300伏,这样开关机才能保持同步电源在开关机瞬间也就不会失控了。

楼主:
已按3、4楼的说法接线,便仍是开机高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按3、4楼的说法接线,便仍是开机高压。

是第4脚与12脚间接一个47UF电容,4脚接电容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第4脚与12脚间接一个47UF电容,4脚接电容负极。

谢谢,按你说的加了一个电容上去,正常了,现在开机瞬间是0伏。

网友:
普通ATX电源改成可调电源,确实成本低廉。轻载使用看起来没问题,重载看看呢。去掉了一堆保护电路,碰到问题就是大面积故障

网友(2023-01-25):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说的加了一个电容上去,正常了,现在开机瞬间是0伏。

故障解决了,但我看图纸上4脚是经过10K电阻接地的,其它图纸都是直接接地或是经过1K接地,不知有没有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