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VM的视频信号差

楼主(2021-06-02):
KVM(键/鼠/视频) 2路切换器。(PS/2、VGA型)
K和M正常,但是VGA显示不正常:屏幕颜色不均、波纹、闪、抖。
去掉KVM,单机直连,屏幕一切正常。

试了两款KVM(高、低档)、两款VGA线(高、低档),故障依旧。

1、请问有使用KVM,显示(VGA型)正常的网友吗?型号?
2、有这种产品吗:KM(键/鼠) 切换器,不带V。

网友:
如果单路接入全都没问题的话,应该还是KVM本身的问题为主要排查方向!还有就是很多KVM本身是无外接电源的,但其内部电路也需电源才能工作,就要排查供电部分的连接部分电路...个人曾有款老式KVM切换器用PS的鼠键没有问题,可换成PS转USB后就会有“显示水波纹”现象,后查就是因为供电的问题影响到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有干扰。

网友:
VGA线不好也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