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L-J35LD 播放CD无声故障求助

楼主(2021-06-02):
先锋CL-J35LD 播放CD无声,CD读碟正常,频谱显示无声,无声音输出,其他音源播放正常,有遇到此类故障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猜测可能是CD音源选通电路故障。看看有没有类似CD4051或者CD4053电路。。

网友A:
通过射频或者光纤接口外挂解码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射频或者光纤接口外挂解码器试试。

这机器没有射频和光纤数字输出接口

楼主:
附上音源选择电路图部分,红圈应该是电路开关IC和对应功能控制电平,黑色箭头上带有C字母的表示CD音频信号(蓝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有示波器就好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就好修了。

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实在无从下手

楼主:
可能这台机器原先改过VCD,把CD音频改了,后来把VCD板拆了,求助知道先锋LD改VCD音频怎样跳线的朋友。可以还原吗?先谢了!

楼主:
经仔细检查发现该机器前期改过VCD,将本机CD输入端的铜箔(红色XX处)切割了,经焊接还原试机,CD音频正常,故障解除,附图,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C(2021-07-02):
引用 楼主:
可能这台机器原先改过VCD,把CD音频改了,后来把VCD板拆了,求助知道先锋LD改VCD音频怎样跳线的朋友。可以 ...

我有台改VCD的索尼LD!不敢轻易去拆那VCD板,怕拆了恢复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改VCD的索尼LD!不敢轻易去拆那VCD板,怕拆了恢复不回去!

可以先拍照,再下手,不行再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先拍照,再下手,不行再还原

懒得搞了!反正现在没有VCD放了基本放CD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