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ESR在音频电路中,作用到底有多大?

楼主(2021-06-02):
电容ESR在音频电路中,作用到底有多大?

网友:
可能很大,设想频率高到一个程度,ESR大到与容抗可以相比的程度,电容将失去作用。所以常见的开关电源中滤波电容需要特别考虑高频特性就是这个原因,即使直流滤波也不希望电容有一个附加的电阻分量。

网友:
没用 ,  又不是开关电源  , 频率很低 ,  用了也浪费

网友:
看用途, 耦合的话,esr不大重要, 旁路的话,还是要esr小

网友:
我的经验是影响不大,最近在LM3886功放上替换不同的反馈电容听音质区别。ESR最小的松下电解电容音质平淡无味,反而时esr大不少的国产承兴电容高频华丽听感不错。

网友:
从自动控制的角度来看,ESR是串联在驱动环路中的电阻,直接影响环路特性,很重要。

滤波电容的ESR,对声音影响也非常大,不同的电容ESR不一样,声音也不一样。

音频电路在设计时,就要把电容的ESR考虑在内。

网友:
电容在音频电路中影响极大,真是搞不懂,为什么小小一个电容对音质影响能有那么大。。。。

网友:
对于整个通道耦合来说ESR好的频率特性更平坦些,旁路和滤波内阻更小有改善,肯定是有益处的,到底有多大作用看实际应用环境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