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损耗大绕好的变压器要从绕吗?

楼主(2021-06-03):
之前绕的变压器(2个都是ei76变)是按逆变器来绕的,层层绝缘密绕花了时间的,还侵漆了的。但是用于工频电压肯定不合适,拆了有点可惜如果前边接入一个降压变压器先把电压降到合适值这样,损耗高吗?变压器有380/220输入的,也有220变110,功率够大。请坛友们提提意见,谢谢了!

初级都有多个抽头,应该适合160v以下电压输入

初级都有多个抽头,应该适合160v以下电压输入

楼主:
这个可调电源的变压器原装的很小,里面空空的,我换了2个变压器进去。昨晚测一下空载电流居然相差很小,都是50几ma,小的就带一个数显电路最多就5ma吧!

线路很乱,其实电源是独立的,大的个只是简单整流了,需要时串联在小的可调电源上增加输出电压

线路很乱,其实电源是独立的,大的个只是简单整流了,需要时串联在小的可调电源上增加输出电压

网友A:
问题是输出电压是否适合,能不能使用。前面的大功率变压器当做调压器看就行,功率足够大效率是可以。

网友B:
如果二只参数一致,而且放置空间足够,可以考虑仍初级串初级,次级串次级用。

网友C:
前面串无极性耐压大于400伏的电容,容量需试验得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你的负载电流仅5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输出电压是否适合,能不能使用。前面的大功率变压器当做调压器看就行,功率足够大效率是可以。

好的,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二只参数一致,而且放置空间足够,可以考虑仍初级串初级,次级串次级用。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谢谢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串无极性耐压大于400伏的电容,容量需试验得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你的负载电流仅5毫安)

我二楼说的是变压器损耗问题没有说清楚,容量差距很大一个270伏安,一个30伏安左右,空载电流却相差无几。昨天已经把那个小的拆除了,本来主绕组整流后带载不到15v,使用有些不便,拆下来做他用还好。现在只保留大的了,但是电源数显显示部分需要单独绕组供电,这个变压器只有2个独立的绕组,15v主供电一组,备用串联24v电压一组,显示供电就没有了,(显示不单独供电2个电源不能叠加串联使用)。现在是用一个天车拆的36v变12v小变压器(这个其它地方暂时用不上),接入24v输出绕组降压后给显示部分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串无极性耐压大于400伏的电容,容量需试验得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你的负载电流仅5毫安)

谢谢坛友,需要降压使用的是一楼说的ei76变,这个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需要降压使用的是一楼说的ei76变,这个可行吗?

不是固定负载不能串联电容降压,负载变化也许会变成升压输出。以前电压低黑白电视机无法正常工作,串个电容就能提高电压正常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固定负载不能串联电容降压,负载变化也许会变成升压输出。以前电压低黑白电视机无法正常工作,串个电 ...

额,还有这种工用。

网友D:
降低输入电压可串个铁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输入电压可串个铁芯电感。

好的,谢谢坛友,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