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21-06-03):
老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的微调电容,两个金属片都是固定的,中间夹了一张塑料纸一样的东西,拧螺丝调节电容量。

网友A:
云母式微调电容也叫半可变电容。这里与双连并连是作为补偿电容用。

楼主:
新时代107和熊猫601系列里面都是这样的电容,不是瓷片电容。

网友B:
俗称电整电容,两铜片间垫的应该是云母片。

网友C:
下面有一个动片。

网友:
上面的是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有一个动片。

螺丝穿过到下面,上面和下面的一片都是固定的,这就是特殊的地方,可能是调节螺丝的松紧改变两片金属之间的距离吧?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称电整电容,两铜片间垫的应该是云母片。

它不是垫整电容。

楼主:
箭头指的是上面的金属片,

网友B:
是的,上片有向上的张力,螺丝拧松两片间隙加大电容调小,反之电容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式微调电容也叫半可变电容。这里与双连并连是作为补偿电容用。

请问版主,拧螺丝是怎么改变电容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上片有向上的张力,螺丝拧松两片间隙加大电容调小,反之电容调大。

谢谢指点,我想着应该是这样的,书上也没有介绍这样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拧螺丝是怎么改变电容量的?谢谢。

两个黄磷铜片,中间是云母介质,上面的铜片(动片)有一个半圆的弹性结构,拧动螺丝可以使动片弹起也就改变了动片与定片的间距这样就改变了电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俗称电整电容,两铜片间垫的应该是云母片。

垫整电容指的是本震线圈和双联本震联定片之间的电容,当本震线圈改成磁芯后改成固定电容。这个电容是专门调本震低端覆盖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丝穿过到下面,上面和下面的一片都是固定的,这就是特殊的地方,可能是调节螺丝的松紧改变两片金属之 ...

正解,日本仔的空气可变电容很多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俗称电整电容,两铜片间垫的应该是云母片。

楼主图上的电容是云母介质微调电容。垫整电容特指超外差式收音机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振荡联串联的那个电容,电路图上标为PD,生产厂习惯称“配定”。中波垫整电容过去也叫600号,片数比微调电容多。电感改用磁芯线圈后,改用固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片在下,中间隔云母绝缘,动片在上,靠本身的弹性上翘,螺钉调整动片和定片的距离,从而改变容量。

谢谢指导, 看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上的电容是云母介质微调电容。垫整电容特指超外差式收音机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振荡联串联的那个电容 ...

谢谢版主指点,这也是我搞不清楚的地方,垫整电容是和震荡线圈相连接的,对刻度的,谢谢版主。🤝

网友H:
我们习慣叫补償电容,上面那片有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穿过到下面,上面和下面的一片都是固定的,这就是特殊的地方,可能是调节螺丝的松紧改变两片金属之 ...

上面的一片只有一端固定,松螺丝会弹开,容量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整电容指的是本震线圈和双联本震联定片之间的电容,当本震线圈改成磁芯后改成固定电容。这个电容是专门 ...

谢谢解答,有磁性的本振线圈垫整电容改成固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日本仔的空气可变电容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电容比瓷介质可变电容好,不容易坏,那个瓷片和螺丝就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螺丝调上下两片的间隙,达到调节容量(变化很小)的目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上的电容是云母介质微调电容。垫整电容特指超外差式收音机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振荡联串联的那个电容 ...

有中波短波1短波2一共三个波段的收音机,应该有三个垫整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习慣叫补償电容,上面那片有弹性。

那种两个圆瓷片,上面有一层银,拧着改变重叠面积的微调电容,时间长了银层就变黑了,有的在上面刷一层漆,有的为什么不刷漆?应当都刷漆才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螺丝调上下两片的间隙,达到调节容量(变化很小)的目的。

那种两个圆瓷片,上面有一层银,拧着改变重叠面积的微调电容,时间长了银层就变黑了,有的在上面刷一层漆,有的为什么不刷漆?应当都刷漆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