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压为零就废了吗?

楼主(2021-06-03):
电钻的10.8v电池包现在只有4v,拆开测的3个18650分别是3.7v/0.6v/0v,这个0v是短路了吗?还是“保险阀”动作?废了吗?

网友:
18650电池0V复位安全阀不是万能的
1.复位操作有短路风险,18650外壳是负极,假设电芯有电,复位是用金属镊子或片插入撬压时极易造成正负极短路,打火或者瞬间升温容易引发电池着火甚至爆炸!这是亲身经历
2.安全阀动作是电池最后一道保护,90%(个人经验)安全阀动作了18650即使按下去也无法恢复原来状态
3.锂电池操作须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误操作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坛友们慎重!

网友:
用回形针捅一捅安全阀试试,前段时间扔了20多节三星的0v18650,这两天才学会这招,后悔扔了那么多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吧!,就算能冲起来容量也不行内阻大工具用起来也没力。

手边有笔记本电源拆的6个电池,可以替换不?

网友:
我看是的,没有疑问,零电压电池就废了

网友:
正极帽的孔里,往里压,压到恢复电压就表示接通了。注意不要捅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后悔 三星18650 上面那个是条pcb 安全阀一旦涨起 PCB条必断  无法修复

原来这样,我那个三星电池充电时突然0v,用小起子捅一下就有电压抽出起子就没电,最后塞个焊锡块才能继续用,我还以为“压下安全阀”是传说呢。

网友:
捅一下安全阀可以试试。如果反复保护,电池最好就不用了。

网友C:
我也压过“安全阀”,电压一下就有了!当时处理了4个这样的电池,结果第二天拿起一看全都漏液了,没法用,又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压过“安全阀”,电压一下就有了!当时处理了4个这样的电池,结果第二天拿起一看全都漏液了,没法用, ...

你那是捅穿孔了。
用个扁头镊子往下压下,部分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大部分再也不能大电流充放电了,或者稍微有过冲过放,甚至是充满了放2天,内部又会开路。因为原来结构是点焊的,现在是压下去了点接触的。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2021-07-03):
可充电池,如果是0v, 多半报废, 即使修复, 意义不大.
锂电如此, 镍鎘镍氢, 也是一样.

网友:
这种最好还是不要了,重新买

网友D:
我有一节18650,放收音机里好长时间,一点电都没有了,放充电器里充电,充电器显示err,放了一晚上,没鸟用。然后我把电源电压调到4.1V,对它充电,发现有电流,只是很小。我想不能够啊,反正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增加电压。随着电压增高,电流到了1A,我没继续增大电压。1A电流,充了几分钟。我用万用表量,有电压了。放充电器里。不显示err了,能正常充电了。充好后,没发现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节18650,放收音机里好长时间,一点电都没有了,放充电器里充电,充电器显示err,放了一晚上,没鸟用 ...

我这个电池,接充电器有很大电流,后来用电阻档测了一下结果两极间电阻为0,可能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多数压阀门不好用,不过一般到0V报废。

网友:
挑开阀门凑合用,一般到0V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