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usb口如何连接到VGA口?

楼主(2021-06-03):
请教:
手机usb口如何连接到VGA口?
叫手机上的视频能在电脑彩显上播放?
先谢谢!

网友:
手机支持usb视频输出的很少,,如果哪家支持,手机商会大吹特吹的

楼主:
太感谢你啦,
我需要的就是这种东西。
再谢!

网友:
价格是怎么样的?

网友:
接口比较全的100多,只有VGA便宜,也就二三十块

楼主:
找到了。
但是不支持我的手机和平板。
唉............

网友:
有些手机的USB是不支持视频的

网友:
用无线投屏器

网友:
老手机就用随机线连上电脑,用电脑播放。
新手机直接投屏很方便。
VGA口多数被淘汰了,因为分辨率等性能不够,还看啥高清呢

网友:
同上,用投屏软件。

网友:
只有老早的手机带MHL输出的,才能输出视频信号,不过也是HDMI的,接VGA还得转一下。
上面有人说用投屏,但是现在的投屏盒子基本都是HDMI的,接VGA还是要转一下(如果显示器上有HDMI或者白色的DVI,可以用便宜的转换线,可以玩玩,没有这俩的话,就只能用更贵的转换器,不值得玩)

网友:
如果电视机有盒子,盒子支持自己安装软件的话,可以用投屏软件比如“幕享”这类,直接WiFi无线投屏。
但是纯软件的无线投屏可能存在延迟,要效果好的话,直接买无线投屏器,手机把信号传给投屏器,投屏器输出HDMI到电视机,这种一般延迟可以做到很小。无线投屏器一般一百多元。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关注。
我有一个VGA口的三星彩显闲置
想利用起来,
所以投屏的方法就暂不考虑了。

网友:
手机要有视频输出功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