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79开关电源无输出维修一例

楼主(2021-06-03):
TNY279炸裂,更换后无输出电压。用稳压电源测试,电压采样及反馈回路正常。测得TNY279 1脚约1.6伏,2脚5.85伏。代换开关变压器后正常。新旧开关变压器电感相差巨大。此时TNY279 1脚约0.9伏,2脚约6.5伏。

网友A:
家电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坏的太少了!偏偏被你遇到了!!!电动车充电器中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电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坏的太少了!偏偏被你遇到了!!!电动车充电器中坏的比较多

经常遇到开关变压器坏的,摆胡的多了,很平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开关变压器坏的,摆胡的多了,很平常。

如何判断,有什么技巧??怎么判断变压器匝间短路??

思考如何快速检修TNY279此类的开关电源。我以为芯片1脚1.6伏,2脚5.85伏,可以认为芯片正常。在取样反馈回路正常的情况下,就要考遇开关变压器了。   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欢迎斧正。

网友:
如果开关管炸过的话,查一查输入整流,滤波电路,看看输入滤波电容是否失效。还有,光耦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修了几十台,还真没碰到过开关变压器损坏的。大部分都是场管和3842等原件烧坏。

网友:
就是TNY坏了!通病

楼主(2021-08-01):
又遇一美的内机板炸279,直接更换279和开关变压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