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牛的全平衡式绕法到底是什么绕?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1-06-03):
据说有人说双臂直流电阻差距好大,有十欧以上

网友:
那是在绕制过程中出问题了。

网友:
任何绕法都不可能完全对称。误差在5%以内。越小越好。

网友:
要想得到两臂尽量平衡只能采用王子骨架分段正反绕制。我最近绕了一对EI76X45的数出变压器就是自制的王子骨架(无边框的我是绕不了的)、实测两臂直流电阻相差不超过0.2Ω。

优点是:平衡性较好、对整机调试时可以省点事;缺点是:绕制时稍微有些麻烦,需要翻转几次线包。最麻烦的还是绕完后引出线时中间隔板影响绕组的串连。最后我是将中间隔板多出来的部分用砂轮磨掉了才行的。

网友:
探戈输出变压器的分段结构能很好的解决两组绕组之间的电感量和铜组对称性了。常说的MM2绕法是探戈绕法更进一步的改进。推挽绕法不建议用王字骨架,王字骨架空间让费不说,即使尺寸对称了,但业余条件下左右线包的松紧、垫纸的多少也很难做到一致。

网友:
用王字骨架和QZ-2漆包线(加强绝缘的)最少分四段。每段电压不过200V,QZ-2最少耐压也有600V(常用线)应该还是可以的。需要准备0.3-0.5mm环氧树脂板。

网友:
洋垃圾牛好多都是一臂在里, 一臂在外, 电阻相差十几欧二十几欧的很正常, 也有圈数不对等的. 有老烧说这样子可以增加偶次谐波,听感更好.

如果太平衡了反而白开水味

网友:
进口牛几乎没有王字形的只有我们大中华有,这说明这种并不代表就更好,匝数相同内外层长度不一样造成内阻不一样人们就会嗤之以鼻,其实这几十欧的内阻相对于管子几十千欧的内阻来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不用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