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师,做的2P2单灯收音机3脚栅极电压对地为什么是负的?

楼主(2021-06-04):
求教大师:
做的2P2单灯收音机3脚栅极电压对地为什么是负的0.2--0.4伏啊?

网友A:
因为你的栅漏电阻接的乙负端就有栅负压。没有形成抵消空间电荷的正栅压。乙电小于等于9V你试试栅漏电阻直接接乙正会有惊喜,再试试把栅漏电阻改成5M会有略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栅漏电阻接的乙负端就有栅负压。没有形成抵消空间电荷的正栅压。乙电小于等于9V你试试栅漏电阻直接 ...

谢谢大师指导,我现在做2P2单灯小型机,
灵敏度差,声音非常很小。不能使用。您有什么改进办法么?
一开始用的这位前辈的电路,
后来换一图:
都不能解决问题:机器是这样的:
8*100的磁棒 0.07*7的丝包线
我想做个不用天地线的便携机。
看来难度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我现在做2P2单灯小型机,
灵敏度差,声音非常很小。不能使用。您有什么改进办法么?
一 ...

电路改动两点你试试,必须要出现再生的啸叫声,漏栅电阻越大越好5M以上改进就不明显了,接乙电的正极是消除低乙电空间电荷栅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给你磁性一个线圈的数据作参考,试试调整一下100mm磁棒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改动两点你试试,必须要出现再生的啸叫声,漏栅电阻越大越好5M以上改进就不明显了,接乙电的正极是消 ...

谢谢前辈的图纸和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我现在做2P2单灯小型机,
灵敏度差,声音非常很小。不能使用。您有什么改进办法么?
一 ...

除了于板给2P2栅极加正电位之外,可考虑2P2屏极接一个5:1的晶体管小型输入变压器,次级接一个晶体管做低频放大,将会有效地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B:
我也曾按照楼主的图做过一灯机,乙电加到90伏也没有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按照楼主的图做过一灯机,乙电加到90伏也没有啸叫

那说明你的机器再生弱,需要增加再生线圈的圈数,以及减小与调谐线圈的距离,甚至可以绕到调谐线圈的上面来增加反馈度。

网友:
2P2比较适合在60V板压工作,把乙电提高到60V,效果就会好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
把5m的电阻一端接在乙电正极有啸叫了,线圈什么的没动,我乙电22伏。收音效果不好,可能是我的天底线不好,我这个是空心线圈,天线三米,没有地线。终于整出声音了,折腾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