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探头, 请教坛上老师们

楼主(2021-06-04):
示波器是鼎阳SDS1122E+,升级到150mhz.一直使用原配的探头.今天突然想起有一个赠送的探头,想知道赠送的探头的质量.3个探头都是标记200mhz.测试频率10.7Mhz.
1)1X模式下原配3V-pp,赠送的5V-pp
2)10X模式下原配480mV-pp,赠送的480mV-pp
是不是原配探头有问题?

网友A:
1X模式下频响不会太高,一般只有几兆周吧,10X模式下频响可达数百兆周,不过,太高的频率应该用50欧姆的匹配。看起来,那个赠送的探头带宽要好些。鼎阳的探头质量不好,我的用了十几回探头就松动不稳定了!

好的探头采用具有阻力或补偿的电缆线,即使这样,从探针端看进去的电容也可能会超过100pf,10X探头增加了串联电阻,减小了输入电容、调节好补偿后,等效输入电容一般在10pf量级,所以频响较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X模式下频响不会太高,一般只有几兆周吧,10X模式下频响可达数百兆周,不过,太高的频率应该用50欧姆的匹 ...

谢谢,我的原配探头也是,链接探钩后接触不好两个都是幅度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原配探头也是,链接探钩后接触不好两个都是幅度不稳.

X1档,我拆看是短接9M欧姆实现的;
X10档,是开关开路实现的;
所以,X10档使用,应该没问题。

里面的开关,应该是镀银的,内部发黑了,接触不好。

我拆过2种,结构差不多,就是没法拆,我是暴力拆开的,中间那条丝断了,还不沾锡,我就堆焊了一下。

好歹用着,以后不拆了。。。。。。

可以简单直接用X10档。就是灵敏度降了10倍,不过负载效应也减轻不少。

网友:
1x档带宽只有6~8MHz,你拿来测10.7MHz显然不合适。

网友:
可以直接问问厂家。
这个赠送的似乎性能更好点。但原配的也并不能说有问题,因为原本就是100M机型的标配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