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博韵的胆机,,,,,,,,

楼主(2021-06-04):
收来的,,不知道好坏,,,,上面的电子管少了4个。。。。,,,不知道是不是插了电子管就能用了,,,,,高手来,,,

网友:
EL34的单端,拆开看看反面电路。这种电路网上有很多,对比完善一下。应该能用。

网友A:
起码要检查一下变压器、电解电容等元器件是否正常,不要冒然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检查一下变压器、电解电容等元器件是否正常,不要冒然通电。

目测线路元件都很好,,,,,,没电子管,,,想试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赚大了,用这玩个胆机省事多了。

没电子管,,,试下看看,,,,,,

网友C:
貌似:博韵音响A10
单端EL34发烧胆机功放 HIFI电子管功放机曙光5Z4P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博韵音响A10
单端EL34发烧胆机功放 HIFI电子管功放机曙光5Z4P整流

是一样的,,,,,,

楼主:
有高手吗,,要买什么样的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手吗,,要买什么样的电子管

您听从3#白版指导,先测一下所有零件好坏.  电源变压器静态电流/次级电压,画出电路图,熟悉一下电路

实件.才好讲插管子,

因为不知这机是何时设计的,如是三四十年早期机,输入端子会按0.225V电唱机讯号强

度设计,这就不配现代CD/DVD音源;0DB讯号强度,具体地说;老机6N2是一级推一级的.新机6N2是两只三极管

串联成单一一级.  如果你没有焊机能力,而又是6N2一级推一级的老电路,6N2可改购6N1,音质会好很多.

要购管子;EL34  二只.  6N2二只,  5Z4p一只

网友:
打理好了,很漂亮啊,值得一玩呵呵